单片机时时温度监控

楼主(2017-06-04):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18B20.h"
extern unsigned char flag_Negative;//负数标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i=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启动下一次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t=b;
        t<<=8;
        t=t|a;
    flag_Negative = 0;
        if(b&0xf8)           //判断符号位是否非零,非零时为负数
        {
                 t=~t+1;                   //求出原码
                flag_Negative= 0xff;
        }

        t=t*6.25; //有效位到小数点后2位
        retur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