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这个图有什么错嘛?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图有什么错嘛?为什么我的程序没问题,但是得不到想要的效果呢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2017-06-04):
没问题吧

网友B:
目前效果是怎样的,给18B20DQ脚接4.7K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C:
程序编译没问题并不能说明什么那只能说明你写的代码复合规范而已,DS18B20的数据线接个4.7k的上拉电阻

网友D:
温控要闭环的,你的仿真图充其量是测温。

网友E:
DS18b20加一个4.7K上拉电阻,增强驱动,避免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