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码温度计程序

楼主(2017-06-04):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 #define  dm P0              //段码输出口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DQ=P2^7;       //温度输入口
  • sbit w0=P2^0;       //数码管4
  • sbit w1=P2^1;                //数码管3
  • sbit w2=P2^2;                //数码管2
  • sbit w3=P2^3;                 //数码管1
  • sbit LED=P1^6;                //指示灯
  • sbit beep=P1^7;      //蜂鸣器
  • sbit set=P2^6;        //温度设置切换键
  • sbit add=P2^4;        //温度加
  • sbit dec=P2^5;        //温度减
  • int temp1=0;          //显示当前温度和设置温度的标志位为0时显示当前温度
  • uint h;
  • uint temp;
  • uchar r;
  • uchar high=30,low=15; //温度范围设置为15-30度
  • uchar sign;
  • uchar q=0;
  • uchar tt=0;
  • uchar scale;
  •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 uchar code ditab[16]={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小数断码表
  • uchar code table_dm[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 //共阳极数码管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 uchar table_dm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个位带小数点的断码表
  •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 /*****************11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
  •   for (;t>0;t--);
  • }
  • void scan()
  • {
  • int j;
  •         for(j=0;j<4;j++)
  •         {
  •                 switch (j)
  •                 {
  •                         case 0: dm=table_dm[display[0]];w0=0;delay(50);w0=1;//xiaoshu
  •                         case 1: dm=table_dm1[display[1]];w1=0;delay(50);w1=1;//gewei
  •                         case 2: dm=table_dm[display[2]];w2=0;delay(50);w2=1;//shiwei
  •                         case 3: dm=table_dm[display[3]];w3=0;delay(50);w3=1;//baiwei
  •                                 //        else{dm=table_dm[b3];w3=0;delay(50);w3=1;}
  •         }
  •         }
  • }
  • //***************DS18B20复位函数************************/
  • ow_reset(void)
  • {
  • char presence=1;
  • while(presence)
  • {
  •   while(presence)
  •    {
  •     DQ=1;_nop_();_nop_();//从高拉倒低
  • DQ=0;
  • delay(50);           //550 us
  • DQ=1;
  • delay(6);            //66 us
  • presence=DQ;         //presence=0 复位成功,继续下一步
  •    }
  •    delay(45);            //延时500 us
  •    presence=~DQ;
  • }
  • DQ=1;                   //拉高电平
  •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 //向1-WIRE 总线上写1个字节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
  •   uchar i;
  •   for(i=8;i>0;i--)
  •   {
  •    DQ=1;_nop_();_nop_();                  //从高拉倒低
  •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5 us
  •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    delay(6);                              //66 us
  •    val=val/2;                             //右移1位
  •    }
  •    DQ=1;
  •    delay(1);
  •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 //从总线上取1个字节
  • uchar read_byte(void)
  • {
  • uchar i;
  • uchar value=0;
  • for(i=8;i>0;i--)
  • {
  •   DQ=1;_nop_();_nop_();
  •   value>>=1;
  •   DQ=0;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 us
  •   if(DQ)value|=0x80;
  •   delay(6);                                     //66 us
  • }
  • DQ=1;
  • return(value);
  •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 {
  •   ow_reset();                  //总线复位
  •   delay(200);
  •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   ow_reset();
  •   delay(1);
  •   write_byte(0xcc);            //发命令
  •   write_byte(0xbe);
  •   temp_data[0]=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第字节
  •   temp_data[1]=read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   temp=temp_data[1];
  •   temp<<=8;
  •   temp=temp|temp_data[0];      //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 return temp;                 //返回温度值
  •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这个
  • //字节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百、十、个位值,而剩
  • //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 /********************************************************/
  • work_temp(uint tem)
  • {
  • uchar n=0;
  • if(tem>6348)                        // 温度值正负判断
  •      {tem=65536-tem;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       display[4]=tem&0x0f;           // 取小数部分的值
  •   display[0]=ditab[display[4]];  // 存入小数部分显示值
  •       display[4]=tem>>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 display[3]=display[4]/10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   display[1]=display[4]%10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   display[2]=display[1]/10;      // 取十位数据暂存
  •   display[1]=display[1]%10;     //个位数据
  •   r=display[1]+display[2]*10+display[3]*100;
  • /////符号位显示判断/////
  •   if(!display[3])
  •   {
  •     display[3]=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     if(!display[2])
  • {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   }
  •   if(n){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 void BEEP()
  • {
  •         if((r>=high&&r<129)||r<low)
  •         {
  •                 beep=!beep;
  •                 LED=0;
  •         }
  •         else
  •         {
  •                 beep=1;
  •                 LED=1;
  •         }
  • }
  • //*********设置温度显示转换************//
  • void xianshi(int horl)
  • {
  •         int n=0;
  •         if(horl>128)
  •         {
  •                 horl=256-horl;n=1;
  •         }
  •         display[3]=horl/100;
  •         display[3]=display[3]&0x0f;
  •         display[2]=horl%100/10;
  •         display[1]=horl%10;
  •         display[0]=0;
  •         if(!display[3])
  •         {
  •             display[3]=0x0a;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             if(!display[2])
  •                 {
  •                    display[2]=0x0a;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         }
  •           if(n)
  •           {
  •                   display[3]=0x0b;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
  • }
  • //*********按键查询程序**************//
  • void keyscan()
  • {
  •         int temp1;   //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标志位
  •         if(set==0)
  •         {
  •                 while(1)
  •                 {
  •                         delay(500);//消抖
  •                         if(set==0)
  •                         {
  •                                 temp1++;
  •                                 while(!set)
  •                                 scan();
  •                         }
  •                         if(temp1==1)
  •                         {
  •                                 xianshi(high);
  •                                 scan();
  •                                 if(add==0)
  •                                 {
  •                                         while(!add)
  •                                         scan();
  •                                         high+=1;
  •                                 }
  •                                 if(dec==0)
  •                                 {
  •                                         while(!dec)
  •                                         scan();
  •                                         high-=1;
  •                                 }
  •                         }
  •                         if(temp1==2)
  •                         {
  •                                 xianshi(low);
  •                                 if(add==0)
  •                                 {
  •                                         while(!add)
  •                                         scan();
  •                                         low+=1;
  •                                 }
  •                                 if(dec==0)
  •                                 {
  •                                         while(!dec)
  •                                         scan();
  •                                         low-=1;
  •                                 }
  •                                 scan();
  •                         }
  •                         if(temp1>=3)
  •                         {
  •                                 temp1=0;
  •                                 break;
  •                         }
  •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          dm=0x00;                 //初始化端口
  •          w0=1;
  •          w1=1;
  •          w2=1;
  •          w3=1;
  •          for(h=0;h<4;h++)              //开机显示"0000"
  •          {
  •                 display[h]=0;
  •          }
  •          ow_reset();                   //开机先转换一次
  •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          for(h=0;h<100;h++)            //开机显示"0000"
  •          {
  •                  scan();
  •          }
  •          while(1)
  •          {
  •                  if (temp1==0)
  •                 {
  •                           work_temp(read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                 BEEP();
  •                         scan();                    //显示温度值
  •                 keyscan();
  •                 }
  •                    else
  •                          keysca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