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面包板和proteus都可以 实物只显示一行(应该是两行)

楼主(2017-06-04):
现在在做一个数字时钟,1602显示,程序在面包板和proteus上都试过了没问题,可是当把实物焊接出来时1602却只是显示一行(应该是两行)。请问各位大神,排除程序的问题后还有哪里可能出现错误。

网友A:
这个焊接,接口

网友A:
这个都有可能,接口,供电,原理等等,都是问题

网友A:
这个吗,你可以看看你的焊接接口,LCD的那么多接口自己焊接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