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夹乒乓球)+蓝牙控制小车制作 含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06-04):
之前在51hei论坛上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有用的资料,但看其他帖子也给我了很大的启发,所以决定把源程序发出来。
这辆车作用是用机械臂来夹乒乓球,放在盒子中,然后从盒子里倒出来。

先上图

/************************************************
  机械臂蓝牙小车
  用到定时器0工作方式1 16位定时计数(PWM),定时器1工作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波特率9600),串口工作方式1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tmp;
sbit right_go=P1^0;
sbit right_back=P1^1;
sbit left_go=P1^2;
sbit left_back=P1^3;

sbit right_go2=P1^4;
sbit right_back2=P1^5;
sbit left_go2=P1^6;
sbit left_back2=P1^7;

sbit ENA1=P2^0;
sbit ENB1=P2^3;
sbit ENA2=P2^0;
sbit ENB2=P2^3;

sbit pwm1 =P3^3;
sbit pwm2 =P3^4;
sbit pwm3 =P3^5;
sbit pwm4 =P3^6;
uchar count,num1;        //0.5ms次数标识
uchar jd1,jd2,jd3,jd4;                   //角度标识
void delay(uint z)//调节电机转速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go()
{
        ENA1=1;
        ENB1=1;
        ENA2=1;
        ENB2=1;
        right_back=0;
        left_go=1;
        left_back=0;
        right_go=1;

        right_back2=0;
        left_go2=1;
        left_back2=0;
        right_go2=1;

//        right_back=0;
//        left_go=0;
//        left_back=0;
//        right_go=0;
//        right_back2=0;
//        left_go2=0;
//        left_back2=0;
//        right_go2=0;

}

void back()
{
        ENA1=1;
        ENB1=1;
        ENA2=1;
        ENB2=1;
        right_back=1;
        left_go=0;
        left_back=1;
        right_go=0;

        right_back2=1;
        left_go2=0;
        left_back2=1;
        right_go2=0;

//        right_back=0;
//        left_go=0;
//        left_back=0;
//        right_go=0;
//        right_back2=0;
//        left_go2=0;
//        left_back2=0;
//        right_go2=0;

}

void left()
{
        ENA1=1;
        ENB1=1;
        ENA2=1;
        ENB2=1;
        right_go=1;
        right_back=0;
        left_go=0;
        left_back=1;

        right_go2=1;
        right_back2=0;
        left_go2=1;
        left_back2=0;

//        right_go=0;
//        right_back=0;
//        left_go=0;
//        left_back=0;

//        right_go2=0;
//        right_back2=0;
//        left_go2=0;
//        left_back2=0;

}

void right()
{
        ENA1=1;
        ENB1=1;
        ENA2=1;
        ENB2=1;
    right_back=1;
        left_go=1;
        left_back=0;
        right_go=0;

        right_back2=0;
        left_go2=1;
        left_back2=0;
        right_go2=1;

//        right_back=0;
//        left_go=0;
//        left_back=0;
//        right_go=0;

//        right_back2=0;
//        left_go2=0;
//        left_back2=0;
//        right_go2=0;

}

void stop()
{
        right_back=0;
        left_go=0;
        left_back=0;
        right_go=0;

        right_back2=0;
        left_go2=0;
        left_back2=0;
        right_go2=0;
}
/*void duoji1_up()
{
        jd1++;
    num=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if(jd1==6)
      jd1=5;               //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
void duoji1_dwon()
{
        jd1--;
    num=0;
    if(jd1==0)
      jd1=1;               //已经是0度,则保持
}
void duoji2_up()
{
        jd2++;
    num=0;              //按键按下 则20ms周期从新开始
    if(jd2==6)
      jd2=5;               //已经是180度,则保持
}
void duoji2_dwon()
{
        jd2--;
    num=0;
    if(jd2==0)
     jd2=1;               //已经是0度,则保持
}         */

void init()
{
        TMOD= 0x21;
    TH1 = 0xfd;
    TL1 = 0xfd;
        TH0= 0xff;         //0.5ms
        TL0=0x8c;            //0.25ms         //0.125ms
        ET0=1;
        TR0=1;
    TR1= 1;
    REN= 1;
    SM0= 0;
    SM1= 1;
    ES= 1;         //串口中断允许位
    EA=1;
        right_back=0;
        left_go=0;
        left_back=0;
        right_go=0;

        right_back2=0;
        left_go2=0;
        left_back2=0;
        right_go2=0;
//        jd1=1;
//   jd2=1;
//        num=0;
}

void main()
{
        jd1=14;
        jd2=6;
        jd3=5;
        jd4=6;
        count=0;
        init();
        while(1)
        {
                switch(tmp)
                {

                case 0x01: go(); break;
                        case 0x02: back(); break;
                        case 0x03: left(); break;
                        case 0x04: right(); break;
                        case 0x00: stop(); break;
                        case 0x05:                                                    //爪子
                                jd1++;
                                count=0;
                                tmp=0;
                                if(jd1==15)
                                jd2=3;
                                if(jd1==18)
                                    {
                                        jd1=17;
                                        delay(200);
                                        jd2=15;

                                        }break;
                        case 0x06:
                                tmp=0;
                                jd1--;
                                count=0;
                                if(jd1==0)
                                        jd1=1; break;
//                                case 0x07:                                    //支架
//                                jd2++;
//                                count=0;
//                                tmp=0;
//                                if(jd2==6)
//                                        jd2=5; break;
//                        case 0x08:
//                                tmp=0;
//                                jd2--;
//                                count=0;
//                                if(jd2==0)
//                                        jd2=1; break;
                        case 0x09:                                    //门
                                jd3++;
                                count=0;
                                tmp=0;
                                if(jd3==21)
                                        jd3=20; break;
                        case 0x10:
                                tmp=0;
                                jd3--;
                                count=0;
                                if(jd3==0)
                                        jd3=1;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ff;
        TL0  = 0x8c;

    if(count<jd1)              //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1;                                //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1=0;                                  //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if(count<jd2)
                pwm2=1;
        else
                pwm2=0;
        if(count<jd3)
                pwm3=1;
        else
                pwm3=0;
        if(count<jd4)
                pwm4=1;
        else
                pwm4=0;
        count=(count+1);                 //0.5ms次数加1
    count=count%160;     //次数始终保持为40 即保持周期为20ms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楼主:
虽然做出来了,但还是有些问题想问一下大神们。
1:用4200mah的航模电池驱动两块LM298,然后再通过降压模块降到5V给单片机供电,并且驱动舵机,为什么接航模电池那两根线会非常发烫,变软(很吓人!!!)?
   最后只能用双电源解决。
2:原先是打算控制4个舵机,夹子一个,关节一个,整只 手臂转动一个,然后从盒子里倒球一个(门舵机)。但是最后的门 舵机总会被控制前面三个舵机的指令干扰,无法运行,最后只能把控制转动的舵机去掉。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控制3个舵机可以,4个就不行了(也加了滤波电容)?

这里   count=(count+1);                 //0.5ms次数加1
         count=count%160;     //次数始终保持为40 即保持周期为20ms
          注释错了 该是0.25ms次数加1

网友A:
咋没人回楼主呢 我也好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看起来很棒

网友C(2017-10-28):
终于解决蓝牙控制舵机问题了,不过为啥两个舵机控制有冲突

网友D:
LM298输出电流驱动舵机是不分正负的,降压模块是分正负的,反向时会短路通过大电流

网友E(2019-09-17):
试试 看好不好用

网友F(2021-08-07):
是收集一定空间内所有的乒乓球还是收集一个就倒出来啊?

网友G(2021-11-03):
机器识别是用到那个了

网友H(2022-10-13):
乒乓球需要识别吗?还是直接去抓

网友H:
乒乓球咋识别的 啊

网友I(2024-01-23):
引用 楼主:
虽然做出来了,但还是有些问题想问一下大神们。
1:用4200mah的航模电池驱动两块LM298,然后再通过降压模 ...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这麽大电流还没有输出保护

网友J:
这个木头外壳很有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