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不能正常仿真的原因

楼主(2017-06-04):
#include <reg52.h>
#define 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 unsigned int

int8 flag;
int8 n;
int8 code table[][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0x04,0x28,0x08,0x24,0x32,0x22,0xC2,0x21,0xC2,0x26,0x34,0x38,0x04,0x04,0x08,0x18,0x30,0xF0,0xC0,0x17,0x60,0x10,0x18,0x10,0x0C,0x14,0x06,0x18,0x04,0x10,0x00,0x00},/*"欢",0*/
                          {0x02,0x02,0x04,0x82,0xF8,0x73,0x04,0x20,0x02,0x00,0xE2,0x3F,0x42,0x20,0x82,0x40,0x02,0x40,0xFA,0x3F,0x02,0x20,0x42,0x20,0x22,0x20,0xC2,0x3F,0x02,0x00,0x00,0x00},/*"迎",1*/
                          {0x00,0x01,0x04,0x02,0x1C,0x0C,0xC0,0x3F,0x1C,0xC0,0x02,0x09,0x02,0x16,0x92,0x60,0x4A,0x20,0x82,0x2F,0x02,0x20,0x0E,0x24,0x00,0x22,0x90,0x31,0x0C,0x20,0x00,0x00},/*"您",2*/
                          {0x44,0x10,0x44,0x14,0x88,0x54,0x88,0x54,0xD0,0x5F,0x30,0x50,0x60,0x50,0xFE,0x7F,0x40,0x50,0x20,0x90,0xB0,0x9F,0x98,0x92,0x8C,0x94,0x88,0x34,0x80,0x11,0x00,0x00},/*"乘",3*/
                          {0x82,0x00,0x02,0x01,0x22,0x06,0x22,0x38,0x22,0x04,0x22,0x03,0x22,0x00,0xFE,0xFF,0xA2,0x00,0x22,0x01,0x22,0x02,0x22,0x3C,0x22,0x02,0x02,0x01,0x02,0x00,0x00,0x00},/*"坐",4*/
                          {0x00,0x00,0x80,0x00,0x04,0x01,0x0E,0x02,0x14,0x0C,0x24,0x70,0xC4,0x21,0x8C,0x00,0x08,0x00,0x08,0x70,0x28,0x08,0x1E,0x06,0x0C,0x03,0x80,0x01,0x00,0x01,0x00,0x00},/*"公",5*/
                          {0x40,0x00,0x40,0x08,0x41,0x08,0x42,0x08,0x4C,0x08,0xF8,0x7F,0x50,0x08,0x40,0x08,0x40,0x08,0x60,0x08,0xD0,0x7F,0x4C,0x08,0x47,0x08,0x42,0x08,0x40,0x00,0x00,0x00},/*"共",6*/
                          {0x20,0x08,0x20,0x86,0x7F,0x60,0x80,0x0F,0x00,0x04,0x00,0x1A,0x00,0xEA,0x00,0x2A,0x00,0x2A,0x00,0x2A,0x00,0x2A,0xF0,0x2B,0x0C,0x28,0x02,0x20,0x0F,0x00,0x00,0x00},/*"汽",7*/
                          {0x20,0x00,0x20,0x20,0x20,0x21,0x20,0x23,0x20,0x25,0x20,0x39,0x20,0xE1,0x20,0x21,0xFF,0x2F,0x20,0x21,0x20,0x21,0x20,0x21,0x20,0x21,0x20,0x21,0x20,0x00,0x00,0x00},/*"车",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void delay(void);
int16 offset;

void main(void)
{
    int8 i;
    int8 *p;
    flag=0x10;
    n=0;
    TMOD=0x01;
    TH0=0xb1;
    TL0=0xe0;
    ET0=1;
    EA=1;
    TR0=1;

    p=&table[0][0];

    while (1)
    {
        for (i=0;i<8;i++)    //显示左半边屏幕
        {
            P0=*(p+offset+2*i);
            P2=i|0x08;    //P2.4=0,P2.3=1 选中U2, 输出扫描码给U6
            delay();

            P0=*(p+offset+2*i+1);
              P2=i|0x10;   //P2.4=1,P2.3=0 选中U3, 输出扫描码给U7
            delay();
        }
        for (i=8;i<16;i++)     //显示右半边屏幕
        {
            P0=*(p+offset+2*i);
             P2=(i-8)|0x20;   //P2.5=1 P2.4=0, P2.3=0 选中U4,输出扫描码U8
            delay();

            P0=*(p+offset+2*i+1);
             P2=(i-8)|0x40;   //P2.6=1 P2.5=0, P2.4=0 选中U5,输出扫描码U9
            delay();
        }
    }
}

void delay(void)
{
    int16 i;
    for (i=0;i<50;i++)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3
{
    TF0=0;
    TH0=0xb1;
    TL0=0xe0;
    if (n<10)
    {
    n++;
    }
    else
    {
    offset+=2;
    if (offset>1100)
            offset=0;
        n=0;
    }
}

网友A: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自己去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自己去研究吧!

嗯哼?

网友B:
是不是语言编译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实例66a LED
LED  16×16点阵显示“单片机”.jpg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语言编译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