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一个12864液晶多层菜单,急用

楼主:
我的12864是自带中文字库,程序方便理解带注释,方便更改 。需要串口通讯。

网友A(2017-06-05):
这2天正好用,也是网上下载的,是串行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B:
最简单的 用两个switch(tt)函数  第一个判断按键值 进行相关操作 进入哪个界面  第二个界面选择 不同的界面

网友A:
补充:楼主请注意,采用2线时,第15脚PSB接地->GND才能显示。

网友A:
接线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楼主请注意,采用2线时,第15脚PSB接地->GND才能显示。

我用的是5线接法     因为送数,任意位置显示汉子,数字,字符已经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2天正好用,也是网上下载的,是串行的,希望有帮助!

很强大,用索引方式实现菜单切换,简单直接,便于理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