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恒温系统控制(程序)

楼主(2017-06-05):
源程序清单如下:
//ds18b20 driveprogram
//for 51 mcuwith lcd1602 display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LOW      0           //低电平
#define  TRUE     1           //真
#define  ZERO     0           //假
#define  MSB      0x80
//ds18b20 part
#define  SkipRom    0xcc
#defineConvertTemperature   0x44
#define Read Scratchpad    0xbe
sbitOne_Wire_Bus=P1^6;
void One_ Wire_ Delay(unsigned char delay_ time);
voidOne_Wire_Write_Byte (unsigned char oww_dat);
unsigned charOne_Wire_Read_Byte(void);
voidRead_18B20(void);
voidInitize_One_Wire_Bus(void);
voiddelay(void);
/********************************************************************/
data unsignedchar GetScratchpad[2];
code unsignedchardecimalH[16]={00,06,12,18,25,31,37,43,50,56,62,68,75,81,87,93};
code unsignedchar decimalL[16]={00,25,50,75,00,25,50,75,00,25,50,75,00,25,50,75};
unsigned charResult Temperature H;//经过处理后的温度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Result Temperature L H, Result Temperature LL;//经过处理后的温度的小数部分
data unsignedchar ResultSignal;//温度为负数标志位
/********************************************************************/
voidInitize_One_Wire_Bus(void)
{One_Wire_Bus=0;
One_Wire_Delay (80); / /Bus master pulling low488us
One_Wire_Bus=1;
One_Wire_Delay (25);//Resister pull up 158us;}
/********************************************************************/
/*******************ds18b20 **********************************/
voidOne_Wire_Delay (unsigned char delay_time)
    {
While (delay_time) delay_time--;//Delay timeus :=(8+delay_time*6)us;
}
/********************************************************************/
unsigned charOne_Wire_Read_Byte (void)
{
bit temp_bit;
unsigned char i,result=0;
for (i=0; i<8;i++)
{
  One_Wire_Bus=0;
  One_Wire_Bus=1;
  temp_bit=One_Wire_Bus;
  One_Wire_Delay (9);  //delay 62 us
  If (temp_bit)
   result|=0x01<<i;
}
Return (result);
}
/********************************************************************/
voidOne_Wire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oww_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One_Wire_Bus=0;
  if(oww_dat&0x01)One_Wire_Bus=1;
  One_Wire_Delay (20); //delay 128 us
  One_Wire_Bus=1;
  oww_dat>>=1;
}
One_Wire_Delay (10);
}
/********************************************************************/
void Read_18B20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Initize_One_Wire_Bus ();
One_Wire_Write_Byte (SkipRom);
_nop_();

One_Wire_Write_Byte (ConvertTemperature);
One_Wire_Delay (5);
Initize_One_Wire_Bus ();
One_Wire_Write_Byte (SkipRom);
_nop_();
One_Wire_Write_Byte (ReadScratchpad);
GetScratchpad[0]=One_Wire_Read_Byte();//从DS18B20读出的低8位温度值
GetScratchpad[1]=One_Wire_Read_Byte();//从DS18B20读出的高8位温度值
One_Wire_Delay (120);
tempH=(GetScratchpad[1]<<4)|(GetScratchpad[0]>>4);   //温度的整数部分
tempL=(GetScratchpad[0]&0x0f);                     //温度的小数部分
Initize_One_Wire_Bus();
if(tempH&0x80)   //判断温度的正负值
{
  tempH=~tempH;
  tempL=~tempL+1;
  ResultSignal=1;//温度为负数标志位
   }
   Result Temperature H=tempH;//经过处理后的温度的整数部分
   Result Temperature L=decimalL[tempL]; //经过处理的温度的小数部分十分位
Result Temperature LH=decimalH[tempL];//经过处理的温度的小数部分的百分位
}
/********************************************************************/
/*******************************************************************/
//lcd part
#define  LINE1    0
#define  LINE2    1
#define  LINE1_HEAD   0x80
#define  LINE2_HEAD   0xC0
#define  LCD_DELAY_TIME   40
#define  DATA_MODE   0x38
#define  OPEN_SCREEN   0x0C
#define  DISPLAY_ADDRESS   0x80
#define  CLEARSCREEN   LCD_en_command(0x01)
#define COMMAND_SLOT
LCD1602_RS=LOW;LCD1602_RW=LOW;LCD1602_EN=LOW
#define  DATA_SLOT
LCD1602_RS=HIGH;LCD1602_RW=LOW;LCD1602_EN=LOW
//common part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LOW     0            //低电平
#define  TRUE     1           //真
#define  ZERO     0           //假
#define  MSB      0x80
//change thispart at different board
#define  LCDIO    P0
sbitLCD1602_RS=P1^0;   //数据命令选择  1 data 0 command
sbitLCD1602_RW=P1^1;   //读写选择      1 read  0 write
sbitLCD1602_EN=P1^2;   //LCD使能信号
//function define
/********************************************************************/
voidLCD_delay(void);//lcd 延时函数
void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写命令
voidLCD_en_dat(unsigned char temp);//写数据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显示地址
void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write lcd acharacter function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s);//write lcd string function
voidLCD_init(void);//lcd 初始化.
//unsigned char code  mytab[8]= {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自定义字符
/********************************************************************/
/*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AM                         */
/*******************************************************************/
void writetab()
   { unsigned char i;
LCD_en_command(0x40);
for(i=0;i<8;i++)
LCD_en_dat(mytab);  }
/********************************************************************/
/******************** LCD PART*************************************/
voidLC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i;
for(i=LCD_DELAY_TIME;i>ZERO;i--);//be surelcd reset
}
/********************************************************************/
void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IO=command;
COMMAND_SLOT;
LCD_delay();
LCD1602_EN=HIGH;
}
/********************************************************************/
voidLCD_en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IO=dat;
DATA_SLOT;
LCD_delay();
LCD1602_EN=HIGH;
}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LCD_en_command(address);
}
/********************************************************************/
void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en_dat(dat);  }
/********************************************************************/
void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set address
    while (*s) // write character
    { LCDIO=*s;   LCD_en_dat(*s);
  s ++;}
}
/********************************************************************/
voidLC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CLEARSCREEN;//clear screen
LCD_en_command(DATA_MODE);//set 8 bit datatransmission mode
LCD_en_command(OPEN_SCREEN);//open display(enable lcd display)
LCD_en_command(DISPLAY_ADDRESS);//set lcdfirst display address
CLEARSCREEN;//clear screen
for(i=0;i<15;i++)
     LCD_delay();
}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void)
{
      uint x;
      for(x=0;x<1000;x++);
}
uchar key()
{
      uchar count,cmd,key;
      key=0;
      while(key==0)
      {   P2=0x0f;
             if(P2!=0x0f)
             {  delay();
                    if(P2!=0x0f)
                    {   cmd=0xef;
                           for(count=0;count<2;count++)
                           {   P2=cmd;
                                  if((P2&0x0f)!=0x0f)
                                  {   key=(cmd&0xf0)+(P2&0x0f);
                                         key=~key;
                                         break;}
                                  else
                                  cmd=(cmd<<1)+1;
                           }
                    }
             //     else   return 0x00;
             }
      //     else    return 0x00;
      }
      P2=0x0f;
      while(P2!=0x0f);
      return(key);
    }
    int keyscan()
{
      uchar i,keycode;
             i=keybd();
             switch(i)
             {  case 0x11:{keycode=1;}break;
                    case 0x12:{keycode=2;}break;
                    case 0x14:{keycode=3;}break;
                    case 0x18:{keycode=4;}break;
                    case 0x21:{keycode=5;}break;
                    case 0x22:{keycode=6;}break;
                    case 0x24:{keycode=7;}break;
                    case 0x28:{keycode=8;}break;
                    default:{keycode=0;}break;
             }
             return keycode;

网友A(2021-04-08):
这段代码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