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光敏 热敏电阻测温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7-06-05):
/***************************************************************************************************
工程名称: NTC_SMG
功能描述:  实现NTC热敏电阻测温,数码管低三位显示结果,其中显示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测温范围-10-50)。
硬件连接:  用8位杜邦线将J8与J12连接,2位杜邦线分别将J11_0与J15_DS1、J11_1与J15_DS2连接,
            1位杜邦线将J19_AIN0与J15_RT连接,2位杜邦线分别将J11_7与J17_SDA、J11_6与J17_SCL连接。
维护记录:  8-22
***************************************************************************************************/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1=P2^0;           //位选573锁存器使能
sbit LE2=P2^1;           //段选573锁存器使能
extern uchar Read_AD(uchar chn);
extern show();

uchar flag;        //正负符号位

uchar code dis[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0    1    2    3    4    5    6    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F的段码
                   //  8    9    A    B    C    D    E    F
code unsigned int  vt_table[]= //电压与实际温度对照表
{
  4132,4098,4063,4026,3988,3949,3908,3866,3823,3779, //-9-0
  3733,3686,3639,3590,3540,3489,3437,3385,3331,3277, //1-10
  3222,3166,3110,3054,2997,2940,2882,2824,2767,2709, //11-20
  2651,2593,2536,2478,2421,2365,2309,2253,2198,2143, //21-30
  2089,2036,1984,1932,1881,1831,1782,1734,1686,1640, //31-40
  1594,1550,1506,1464,1422,1381,1341,1303,1265,1228, //41-50
};
//**************************************************************************************************
//延时函数
//**************************************************************************************************
delay(uint time)         //int型数据为16位,所以最大值为65535
{
  uint  i,j;             //定义变量i,j,用于循环语句
  for(i=0;i<time;i++)    //for循环,循环50*time次
     for(j=0;j<100;j++); //for循环,循环50次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smg_show(uchar n)
{
      //显示符号位
     P1=0xdf;                 //0xbf=1101 1111,即选通个位
     LE1=1;                   //锁存位
     LE1=0;                   //断开锁存,位选573的Q7~Q0仍保持
     if(flag){P1=0x40;flag=0;}//为负,显示"-"号
       else  P1=0x00;         //为正,不显示
     LE2=1;                   //锁存段码
     LE2=0;                   //断开锁存,段选573的Q7~Q0仍保持
     delay(10);               //延时保持一下,延时过大会闪动,延时过小会有重影
     P1=0x00;LE2=1;LE2=0;     //清除P1口数据,以免造重影
      //显示十位
     P1=0xbf;                 //0xbf=1011 1111,即选通个位
     LE1=1;                   //锁存位
     LE1=0;                   //断开锁存,位选573的Q7~Q0仍保持
     P1=dis[n/10];            //dis[n/10]为0~9的编码
     LE2=1;                   //锁存段码
     LE2=0;                   //断开锁存,段选573的Q7~Q0仍保持
     delay(10);               //延时保持一下,延时过大会闪动,延时过小会有重影
     P1=0x00;LE2=1;LE2=0;     //清除P1口数据,以免造重影
     //显示个位
     P1=0x7f;                 //0xbf=0111 1111,即选通十分位
     LE1=1;                   //锁存位
     LE1=0;                   //断开锁存,位选573的Q7~Q0仍保持
     P1=dis[n%10];            //0~9的编码
     LE2=1;                   //锁存段码
     LE2=0;                   //断开锁存,段选573的Q7~Q0仍保持
     delay(10);               //延时保持一下,延时过大会闪动,延时过小会有重影
     P1=0x00;LE2=1;LE2=0;     //清除P1口数据,以免造重影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value;
   uint temp;
   while(1)                         //死循环
    {
       temp=Read_AD(0);             //采集0通道模拟电压值
       temp=19*temp;                //乘以电阻特性参数
       for(i=0;(vt_table[i]>temp)&&(i<60);i++);//查表得到温度对应参数
       if(i<10) {value=10-i;flag=1;}//如果是负温度,符号标志置1,表示为负
            else value=i-10;        //如果为正,去掉10个负数
       smg_show(value);             //显示温度值
}
}

网友A(2020-02-26):
函数不完整啊,ADC采集读写函数呢,另外问下楼主这是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和热敏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