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门禁系统单片机源程序 很稳定 有实物

楼主:
单片机门禁系统实物图,lcd12864液晶显示:

#include "includ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able[4];
uchar code table1[]="℃";
/////////////////////18b20////////////////////////////////////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a1,b1,c1)
{
unsigned char a,b,c;
for(a=0;a<a1;a++)
for(b=0;b<b1;b++)
for(c=0;c<c1;c++);
}
void init_ds()
{

        dss = 1;                     //DQ复位,不要也可行。
        Delay1(1,1,1);                  //稍做延时  10us
        dss = 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1(6,1,63); //600  us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
        //Delay(1,1,15); //20us
        dss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elay1(5,1,63); //500us               //此处延时有足够,确保能让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
unsigned char tempreadbyte()//由时序图知,向DS18B20写入数据时,写0和写1的时序恰好相反
{                   //所以如下程序用if和else分别写入0和1;而当从DS18B20读数据时,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ss = 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ss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1(1,1,1);        //延时10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ss)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1(1,1,8);       //20us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void temp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由时序图知,向DS18B20写入数据时,写0和写1的时序恰好相反
{                            //所以如下程序用if和else分别写入0和1;而当从DS18B20读数据时,
        uchar i = 0;
        for(i=8;i>0;i--)
        {
           dss = 0;                        //拉低总线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ss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1(1,1,15);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ss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1(1,1,1);
        }
}

void tempchange()
{
        get_temp();
        init_ds();
        delay_ms(1);
//        tempwritebyte(0xcc);
//        tempwritebyte(0x44);

        lcdDingwei(4,5);//换行
        table[0]=temp/100+'0';                   //温度的使用
        table[1]=temp/10%10+'0';
        table[2]='.';
        table[3]=temp%10+'0';
    for(i=0;i<4;i++)
    lcdTransferData(table[i],1);
        for(i=0;i<2;i++)
    lcdTransferData(table1[i],1);
}
void get_temp()
{
                float tt;
                uchar a,b;
                init_ds();                //初始化
                tempwrite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                 //初始化
                tempwrite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tempread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tempread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 = 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wendu
                temp <<= 8;                    //把以上8位数据从wendu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 = 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 = 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
                                                //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 = tt*10+0.5;               //放大十倍
                                                //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
                                                //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
///////////////////////////////////////////////////////////////////
void delay_ms( INT16U tms )
{
    INT16U i;

    while( tms-- )
    {
            for( i = 0; i < 300; i ++ )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

void init_led( void )
{
    P1 = 0x00;
    delay_ms(200);
    P1 = 0Xff;
}

void init_port( void )
{
//    P0M1 = 0x00;
//    P0M0 = 0xff;

    P3M1 &= ~0x10;
    P3M0 |= 0x10;
    //
    //        P1M1=0x00;
    //        P1M0=0x00;
    //
    //        P2M1=0x00;
    //        P2M0=0xff;
    //
    //        P30=1;
    //        P3M1=0x41;
    //        P3M0=0xa2;
    //
    //        P4M1=0x02;
    //        P4M0=0x00;
    BEEP_OFF;
    LED_OFF;
}

void init_par( void )
{
    BEEP_OFF;
    LED_OFF;
}

void init_wdt( void )         //2.7S
{
    //        WDT_CONTR = 0xC1;
    //        WDT_CONTR = 0x3E;
}

void feed_wdt( void )
{
    //        WDT_CONTR = 0x3E;
}

void init_all(void)
{
    EA = 0;

    init_timer();
    init_uart();
    init_port();
    init_rc522();
    init_par();
    init_wdt();
    init_led();

    EA = 1;
}

void main(void)
{
    if((PCON&0x10)==0) //如果POF位=0
    {
       PCON=PCON|0x10;  //将POF位置1
       IAP_CONTR=0x60;  //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
    else
    {
       PCON=PCON&0xef;  //将POF位清零
    }

    lcdInitinal();
    lcdMsg("watch dog",1,0);
    lcdMsg("rfid-rc522",2,0);
        lcdMsg("ds18b20",3,0);
    lcdMsg("Pending update",4,0);
    delay_ms(3000);

<blockquote>/*<span class="Apple-tab-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while(row1==0)

http://www.51hei.com/bbs/dpj-86940-1.html

网友A(2017-08-23):
社区有你才精彩 感谢分享

网友B(2019-05-28):
这几条调这个头都大了

网友C: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D:
课设要用,参考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