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单片机C程序

楼主(2017-06-05):
Rs485通信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标题:                  RS485串口通信试验(接受与发送)                         *
*                                                                                                    *
*  1.通过本例程了解串口的基本原理及使用 ,理解并掌握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
*                                                                                                    *
*  2.请使用串口调试助手(Baud 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做为上位机(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
*    请在字符串输入框中输入字符和数字(HEX),按发送按钮。观看接受窗显示情况.也可以用自动循环发送。
*
*  3.试验RS485需要用RS232转485的转换头。开板A对485转换头A  B对应485转换头B.接法大家可以参考原理图。
*                                                                                       *
* 请学员认真消化本例程,学会用C语言操作串口和485的实现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sbit RS485E=P3^7;   //定义485的使能脚
bit SendFlag;
unsigned int ReData,SenData;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main (void) {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TH1  = 0xFd;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
                //TH1 = 0xF3;         // //baud*2  /*  波特率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2M)
            TL1 = 0xF3;
                TR1  = 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IE = 0x0;

        while(1)
    {

          if (SendFlag==1)    // max485(半双工通信) RE/DE定义 RE=0为接受状态  DE=1为发送状态(参考MAX485芯片管脚)
             {   RS485E=1;           //                              RS5485E=0为接收状态  RS5485E=1为发送状态
              SBUF=SenData;           //发送数据
                  delay(50);
       }
         else
          {

              RS485E=0;              //接收状态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TI == 1)
{
        TI = 0;
        SendFlag = 0;
}
……………………

网友A:
不用做发送标记来改变485芯片的状态 上电后485的控制端置低 一直出于接收状态 发送函数里置高 发送完毕拉低就行了

网友B(2017-11-10):
犀利啊。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8-01-08):
想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18-03-21):
485地址从哪设置

网友E:
下载试试看吧

网友F(2018-05-07):
这个程序是由问题的。我测试的时候,232传输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利用485,发现返回数据是有规律的错误,而且,超过两个字节后,最后一个字节自动改为00,请问各位可有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是由问题的。我测试的时候,232传输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利用485,发现返回数据是有规律的错误, ...

我的单片机板子推荐程序也是这样,但是返回的信号一直是00,发送数据也不是返回的发送数据值,似乎像随机数,被淹没在大片的00中,很快就冲没了

网友H:
SBUF=SenData; //send data
                  Delay(50);
This will depend on baud rate

网友I: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J(2018-07-21):

非常感谢

网友K(2018-08-24):
简单易懂!适合小白白啊!还有发现51黑好多资料!!!那,我就注册了一个

网友L(2018-11-17):
有使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M:
可以,这个非常的合适

网友M:
这个非常的给力

网友N(2018-12-22):
正在弄485   学习一下

网友O:
把  delay(50); 改为 while(SendFlag ==1).

网友P(2019-10-29):
请问一直收不到数据是怎么回事

网友P:
程序很清晰!!!

网友Q:
好东西,就是下载要money

网友R(2020-04-10):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S(2020-10-10):
使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