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检查下程序,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7-06-0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调用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定义显示的数组

sbit lcden=P3^5;//定义管脚
sbit lcdrs=P3^3;
sbit lcdrw=P3^4;
sbit a=P2^1;
sbit b=P2^2;
sbit c=P2^3;
sbit st=P2^4;
sbit eoc=P2^5;
sbit oe=P2^6;
uchar num,flag;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1602读指令
{ lcdrw=0;
lcdrs=0;
P1=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1602读数据
{ lcdrw=0;
lcdrs=1;
P1=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1602初始化函数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uchar date=0;
float temp=0.0;
    uchar q,b,s,g;
  a=1;//选着ADC0809的第7通道
  b=1;
  c=1;
     lcd_init();
     oe=0;
    while(1)
   {
       st=0;
    st=1;
    st=0;
       delay(5);
    while(!eoc)
     {
       oe=1;
    date=P0;
    oe=0;
temp= (float) date*5.0/256;//数据处理

temp=temp/100.0;
temp=temp*100000.0;
q=(int)temp/1000;
b=(int)temp%1000/100;
s=(int)temp%1000%100/10;
g=(int)temp%10;

     write_com(0x80);//1602显示处理好的数据
  write_data(table[q]);
  delay(20);
  write_data(table[11]);
  delay(20);
  write_data(table[b]);
  delay(20);
  write_data(table[s]);
  delay(20);
  write_data(table[g]);
  delay(20);
     }

   }

}

网友A:
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B:
管脚定义对了嘛

网友C:
你的这个程序,没看出什么啊。

网友D:
oe=1;
    date=P0;
    oe=0;
temp= (float) date*5.0/256;//数据处理
oe=1是不是A/D芯片转换使能。要不要延时?还有这里是芯片为高电平使能。
另:
temp=temp/100.0;
temp=temp*100000.0;
这两句能不能直接改为 temp=temp*1000.0;
这句s=(int)temp%1000%100/10;能不能改为 s=(int)temp%1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