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OD |=0x0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05):
看到一个程序中设置定时器器模式:
TMOD |=0x01;
这个“|=”是位逻辑或赋值吧,用了“|=”是什么意思啊,敬请指教。

网友A:
TMOD |= 0x01 等价于TMOD = TMOD | 0x01。这里|=是按位或运算并赋值。
本语句意思是,将TMOD表示成二进制数,然后与0x01按位进行或运算,并把最终结果赋值给TMOD。

网友B:
TMOD|=0x01等价于TMOD=TMOD|0x01;意思是将TMOD这个寄存器的最低位置一,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其他位的值不动;类似的,这样的运算还有:
a != b  等价于  a = a | b  a &= b 等价于  a = a & b
a ^= b 等价于  a = a ^ b

网友C:
定时器T1工作方式保持不变,定时器T0工作方式设置方式1。但一般不这样用,若定时器T0工作方式未设置或设置为方式0,则不出错,否则会出错。因你只提出这一句,因此,无法作出其他评论。若你是一个初学者,不要学这种写法。

网友D:
这是定义寄存器为工作1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T1工作方式保持不变,定时器T0工作方式设置方式1。但一般不这样用,若定时器T0工作方式未设置或设置 ...

这样做有益于程序稳定,尤其是用多个定时器的时候

网友F:
等价于TMOD =TMOD | 0x01;//设置定时器方式的语句

网友G:
TMOD |= 0x01 等价于TMOD = TMOD | 0x01。这里|是按位或运算符。
本语句意思是,将TMOD表示成二进制数,然后与0x01按位进行或运算,并把最终结果赋值给TMO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有益于程序稳定,尤其是用多个定时器的时候

1. 并非多个,TMOD控制的定时器只有2个。
2. 若定时器T0原控制码为1110,执行该指令后,岂非乱套?

网友H:
等价于TMOD =TMOD | 0x01;就是为了设置TMOD的工作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并非多个,TMOD控制的定时器只有2个。
2. 若定时器T0原控制码为1110,执行该指令后,岂非乱套?

实际上这要做确实要好些,以前做过一些板子,实现功能时都会用到定时器0和定时器1,要是不写成TMOD|=0X01这种形式的话,板子就没法用

网友I:
就是在不改变TMOD原来的其他位上的值,同时使TMOD的最低位置一。也就是说例如原来TMOD的值是0x40,TMOD|=0X01后,TMOD的值就变成了0x41。

楼主:
这么多的朋友为我热心指导,万分感谢,祝各位快乐、健康!

网友J:
TMOD|=0x01等价于TMOD=TMOD|0x01;

网友K:
意思就是  TMOD =TMOD | 0x01
用来设置TMOD的工作方式的

网友L:
加不加效果都一样只是一个或运算  相当于TMOD=TMOD|0x01

网友M:
这个就是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1。

网友N:
TMOD = TMOD | 0x01 ,把最低位置1,其他不变

网友O:
把最低位置1

网友P:
定时器T1用方式一工作

网友Q:
应该是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1

网友R: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啊,TO 和T1

网友S:
定义寄存器为工作1状态

网友T:
这是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方式为状态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