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的SPI主机程序(已调通)

楼主:
如题。
实验器材:
    战舰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学习GPIO作为输入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DS1(连接在PE5)
    2,蜂鸣器(连接在PB8)
    3,按键KEY0(PE4)/KEY1(PE3)/KEY2(PE2)/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实验现象:
    本实验,通过开发板上载有的4个按钮(KEY_UP、KEY0、KEY1和KEY2),来控制板
    上的2个LED(DS0和DS1)和蜂鸣器,其中WK_UP控制蜂鸣器,按一次叫,再按一次
    停;KEY2控制DS0,按一次亮,再按一次灭;KEY1控制DS1,效果同KEY2;KEY0则
    同时控制DS0和DS1,按一次,他们的状态就翻转一次。

注意事项:
    无.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spi.h"
#define SPI_DR_Addr (*((u16*)0X4000380C))

void SPI_32(u8 *pdata,u8 *buff,u32 leng)
{
//        u8 mrece[10];

    while(leng--)
                {
   *buff=SPI2_ReadWriteByte(*pdata);
//                SPI2_ReadWriteByte(*pdata);
//                *buff=SPI1_ReadByte();
//                mrece[10-leng]=SPI1_ReadWriteByte(*buff);
                pdata++;
                buff++;
                }
}
int main(void)
{

//        u8 tbuff[]={3,4,5,6,7,8,9,0,1,2};
//                  u8 rbuff[1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SPI2_Init();
        SPI2_SetSpeed(SPI_SPEED_256);

        while(1)
  {
                //KEY_Scan();
                //if(KEY1==0)
    //{
//                SPI_32(tbuff,rbuff,10);
          SPI2_ReadWriteByte(0X09);
//                a=SPI1_ReadByte();
//                SPI1_ReadWriteByte(a);

//                SPI2_ReadWriteByte(0X02);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18-03-19):
寄存器写的,还是习惯看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