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矩阵键盘控制数码管显示0—f显示,单片机仿真与代码

楼主:
#
51单片机控制的4X4矩阵键盘控制led数码管显示0—f显示,仿真与代码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0 P0 //定义数据端口
#define KeyPort  P3

sbit LOCK1=P2^0;//定义数码管锁存使能端口

unsigned char code mcuend_DuanMa[]={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显示段码值0~F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i;
unsigned char temp[8];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if(num!=0xff)
     {
       temp[i]=mcuend_DuanMa[num];
           TempData[i]=temp[i];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0=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OCK1=1;     //段锁存
       LOCK1=0;

       DATAP0=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OCK1=1;     //段锁存
       LOCK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逐级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Val;
KeyPort=0xf0;//高四位置高,低四位拉低
if(KeyPort!=0xf0)//表示有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f0)
          {           //表示有按键按下
            KeyPort=0xfe; //检测第一行
                if(KeyPort!=0xfe)
                          {
                          Val=KeyPort&0xf0;
                        Val+=0x0e;
                            while(KeyPort!=0xfe);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e);
                       return Val;
                }
        KeyPort=0xfd; //检测第二行
                if(KeyPort!=0xfd)
                          {
                          Val=KeyPort&0xf0;
                        Val+=0x0d;
                            while(KeyPort!=0xfd);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d);
                       return Val;
                }
            KeyPort=0xfb; //检测第三行
                if(KeyPort!=0xfb)
                          {
                          Val=KeyPort&0xf0;
                        Val+=0x0b;
                            while(KeyPort!=0xfb);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b);
                       return Val;
                }
            KeyPort=0xf7; //检测第四行
                if(KeyPort!=0xf7)
                          {
                          Val=KeyPort&0xf0;
                        Val+=0x07;
                            while(KeyPort!=0xf7);
                          DelayMs(10); //去抖
                          while(KeyPort!=0xf7);
                       return Val;
                }
     }
   }
  return 0xff;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网友A(2024-06-25):
引用 网友B:
%%,解压还要密码,%%%

不要密码,用winrar直接可以打开,不行就升级到最新版

网友B:
%%,解压还要密码,%%%

网友C(2020-11-05):
我们要的是编程,不是c语音,哎!

网友D(2018-05-25):
DelayMs是你自己写的函数去抖吗?还是写错了

网友E:
这个不能用,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F:
非常好的资料,值得拿来学习

网友G:
非常谢谢楼主,正好做课程设计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