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两个定时器同时开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STC15W204S
开了两个定时器
定时器2用于串口中断,定时器0用于计数
IO模拟PWM
每次定时中断,PWM就是抖一下,
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规划一下,重点是PWM优先。
中断程序要尽可能短,其所处理的事件,尽可能移至主程序中进行。

网友B:
附上程序看看

网友C:
延时打开PWM

网友D: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stc刷机程序里面有例子。

网友E:
“定时器2用于串口中断”,不是中断,或者是波特率发生器?各干各的,互不影响,如果默认的优先权不是和你,可以自己设定。

学习单片机,应该先打好基础,扎扎实实的学,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