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1幻彩灯程序

楼主(2017-06-06):
/****************************************************************************************
* WS2811 彩灯驱动函数
*
* 调用方法:
*        修改宏定义: #define nWs 1        // 有多少颗WS2811级联
*        WS_Init();        // IO初始化
*        WsDat[0] = 0x808080;//显存赋值
*        WS_SetAll();  // 发送数据
*        ColorToColor(unsigned long color0, unsigned long color1);// 颜色渐变算法
*
* 作者:星希望(已校验)
* 日期:2015年6月24日
****************************************************************************************/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RCC_PAout                 RCC_AHBPeriph_GPIOB
#define PORT_PAout                GPIOB
#define PIN_PAout                GPIO_Pin_15

#define RCC_PEN                 RCC_AHBPeriph_GPIOB
#define PORT_PEN                 GPIOB
#define PIN_PEN                 GPIO_Pin_9

#define PAout_0()                PORT_PAout->BRR = PIN_PAout
#define PAout_1()                PORT_PAout->BSRR = PIN_PAout

#define PEN_0()                PORT_PEN->BRR = PIN_PEN
#define PEN_1()                PORT_PEN->BSRR = PIN_PEN

/* 显存 */
unsigned long WsDat[nWs];
uint32_t WsCol[nWs];

/*
*********************************************************************************************************
*        函 数 名: WS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WS2811输出GPIO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S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端口时钟,使能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PAout | RCC_PEN, ENABLE);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IN_PAout;                                // P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PORT_PAout, &GPIO_InitStruct);                                        //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PIN_PEN;                                // PIN
        GPIO_Init(PORT_PEN, &GPIO_InitStruct);                                        //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PEN_1();
}

/*
*********************************************************************************************************
*        函 数 名: delay2us
*        功能说明: 延时2us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elay2u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12; i++);
}
/*
*********************************************************************************************************
*        函 数 名: delay05us
*        功能说明: 延时0.5us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elay05u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2; i++);
}
/*
*********************************************************************************************************
*        函 数 名: TX0,TX1
*        功能说明: 高速模式(最快)发送码值0 ,1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X0() { PAout_1(); delay05us; PAout_0(); delay_us(2); } // 发送0
void TX1() { PAout_1(); delay_us(2);  PAout_0(); delay05us; } // 发送1

/*
*********************************************************************************************************
*        函 数 名: TXL0,TXL1
*        功能说明: 速度降一倍发送码值0 ,1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XL0(void) { PAout_1();  delay2us;         PAout_0(); delay_us(5); } // 发送0
void TXL1(void) { PAout_1();  delay_us(5);  PAout_0(); delay2us; } // 发送1
/*
*********************************************************************************************************
*        函 数 名: WS_Reset
*        功能说明: 发送码值 帧单位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WS_Reset() {PAout_0()        ; delay_us(60);  PAout_1();}//PAout_0();

/*
*********************************************************************************************************
*        函 数 名: WS_Set1
*        功能说明: 高速发送24Bit数据
*        形    参:dat,发送的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S_SetH(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24; i++)
        {
                if(0x800000 == (dat & 0x800000) )        TX1();
                else                                                                TX0();
                dat<<=1;                                                        //左移一位
        }
}

/*
*********************************************************************************************************
*        函 数 名: WS_SetL
*        功能说明: 低速发送24Bit数据
*        形    参:dat,发送的数据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S_SetL(unsigned long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24; i++)
        {
                if(0x800000 == (dat & 0x800000) )        TXL1();
                else                                                                TXL0();
                dat<<=1;                                                        //左移一位
        }
}

/*
*********************************************************************************************************
*        函 数 名: WS_SetAll
*        功能说明: 发送数组内全部数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S_L_SetAll()
{
        unsigned char j;

        for (j=0; j<20; j++)
        {
                //WsCol[j]  = SpiData.SpiData[j * 3]<<16 | SpiData.SpiData[j * 3 + 1]<<8 | SpiData.SpiData[j * 3 + 2];
                WsCol[j] = WsDat[j];
                WS_SetH(WsCol[j]);  // j 级联个数/ 0
        }
        WS_Reset();
}
/*
*********************************************************************************************************
*        函 数 名: WS_SetAll
*        功能说明: 发送数组内全部数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S_H_SetAll()
{
        unsigned char j;

        for (j=0; j<nWs; j++)
        {
                //WsCol[j]  = SpiData.SpiData[j * 3]<<16 | SpiData.SpiData[j * 3 + 1]<<8 | SpiData.SpiData[j * 3 + 2];
                WsCol[j] = WsDat[j];
                WS_SetH(WsCol[j]);  // j 级联个数/ 0
        }
        WS_Reset();
}

/*
*********************************************************************************************************
*        函 数 名: abs0
*        功能说明: 求绝对值
*        形    参:num,比较后的数据
*        返 回 值: num,形参的绝对值
*********************************************************************************************************
*/
unsigned char abs0(int num)
{
        if (num>0) return num;

        num = -num;
        return (unsigned char) num;
}

/*
*********************************************************************************************************
*        函 数 名: ColorToColor
*        功能说明: 颜色渐变算法(正向)
*        形    参:color0、color1 从一种颜色变到别一种颜色
*        返 回 值: color        变化后的颜色
*********************************************************************************************************
*/
void ColorToColor(unsigned long color0, unsigned long color1)
{
        unsigned char Red0, Green0, Blue0;  // 起始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1, Green1, Blue1;  // 结果三原色
        int                          RedMinus, GreenMinus, BlueMinus;        // 颜色差(color1 - color0)
        unsigned char NStep;                                                         // 需要几步
        float                  RedStep, GreenStep, BlueStep;                // 各色步进值
        unsigned long color;                                                        // 结果色
        unsigned char i;
        uint8_t Pack = 0;

        // 绿 红 蓝 三原色分解
        Red0   = color0>>8;
        Green0 = color0>>16;
        Blue0  = color0;

        Red1   = color1>>8;
        Green1 = color1>>16;
        Blue1  = color1;

        // 计算需要多少步(取差值的最大值)
        RedMinus   = Red1 - Red0;
        GreenMinus = Green1 - Green0;
        BlueMinus  = Blue1 - Blue0;

        NStep = (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 abs0(RedMinus):abs0(GreenMinus);
        NStep = ( NStep > abs0(BlueMinus) ) ? NStep:abs0(BlueMinus);

        // 计算出各色步进值
        RedStep   = (float)RedMinus   / NStep;
        GreenStep = (float)GreenMinus / NStep;
        BlueStep  = (float)BlueMinus  / NStep;

        // 渐变开始
        for (i = 0; i < NStep; i++)                        //灯点亮的个数可变
        {
                Red1   = Red0   + (int)(RedStep   * i);
                Green1 = Green0 + (int)(GreenStep * i);
                Blue1  = Blue0  + (int)(BlueStep  * i);

                color  = Green1<<16 | Red1<<8 | Blue1;         // 合成  绿红蓝
                WsDat[Pack] = color;                                        //这里只第一个灯
                WS_L_SetAll();                                                        // 输出
                delay_ms(20);                                                // 渐变速度
                if (Pack > nWs)
                {
                        Pack = 0;
                }
                else
                {
                        Pack++;
                }
        }
        // 渐变结束
//        return color;
}

/*
*********************************************************************************************************
*        函 数 名: ColorToColor1
*        功能说明: 颜色渐变算法        (反向)
*        形    参:color0、color1 从一种颜色变到别一种颜色
*        返 回 值: color        变化后的颜色
*********************************************************************************************************
*/
void ColorToColor1(unsigned long color0, unsigned long color1)
{
        unsigned char Red0, Green0, Blue0;  // 起始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1, Green1, Blue1;  // 结果三原色
        int                          RedMinus, GreenMinus, BlueMinus;        // 颜色差(color1 - color0)
        unsigned char NStep;                                                         // 需要几步
        float                  RedStep, GreenStep, BlueStep;                // 各色步进值
        unsigned long color;                                                        // 结果色
        unsigned char i;
        int8_t Pack = nWs;

        // 绿 红 蓝 三原色分解
        Red0   = color0>>8;
        Green0 = color0>>16;
        Blue0  = color0;

        Red1   = color1>>8;
        Green1 = color1>>16;
        Blue1  = color1;

        // 计算需要多少步(取差值的最大值)
        RedMinus   = Red1 - Red0;
        GreenMinus = Green1 - Green0;
        BlueMinus  = Blue1 - Blue0;

        NStep = (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 abs0(RedMinus):abs0(GreenMinus);
        NStep = ( NStep > abs0(BlueMinus) ) ? NStep:abs0(BlueMinus);

        // 计算出各色步进值
        RedStep   = (float)RedMinus   / NStep;
        GreenStep = (float)GreenMinus / NStep;
        BlueStep  = (float)BlueMinus  / NStep;

        // 渐变开始
        for (i = 0; i < NStep; i++)                                //灯点亮的个数可变
        {
                Red1   = Red0   + (int)(RedStep   * i);
                Green1 = Green0 + (int)(GreenStep * i);
                Blue1  = Blue0  + (int)(BlueStep  * i);

                color  = Green1<<16 | Red1<<8 | Blue1;         // 合成  绿红蓝
                WsDat[Pack] = color;                                        //这里只第一个灯
                WS_H_SetAll();                                                        // 输出
                delay_ms(2);                                                // 渐变速度
                if (Pack > 0)
                {
                        Pack--;
                }
                else
                {
                        Pack = nWs;
                }
        }

        // 渐变结束
//        return color;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1
*        功能说明: 从前向后移动(单组)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1(uint32_t _uColor, uint16_t _uTime)
{
        uint8_t i;

//        for (i = 0; i < 3; i++)
//        {
//                _uColor = g_tSpi.RxBuf[0]<<16 | g_tSpi.RxBuf[1]<<8 | g_tSpi.RxBuf[2];
//
//                //_uColor = _uColor + 0xfffff*i;
//                WsDat[ i] = _uColor;

//        //        delay_ms(_uTime);
[i]//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i]
[i]//[/i]
[i]//        }[/i]
[i]        WS_L_SetAll();[/i]
[i]        //delay_ms(_uTime);[/i]

[i]}[/i]

[i]/*[/i]
[i]*********************************************************************************************************[/i]
[i]*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2[/i]
[i]*        功能说明: 单组灯移位显示[/i]
[i]*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i]
[i]*                          _uTime        移位速度[/i]
[i]*        返 回 值: 无[/i]
[i]*********************************************************************************************************[/i]
[i]*/[/i]
[i]void WaterLampToCol2(uint32_t _uColor, uint16_t _uTime)[/i]
[i]{[/i]
[i]        uint8_t i, j;[/i]
[i]        uint8_t Red2, Green2, Blue2;  // 三原色[/i]

[i]        Red2  = _uColor>>8;[/i]
[i]        Green2 = _uColor>>16;[/i]
[i]        Blue2  = _uColor;[/i]

[i]        for (i = 0; i < nWs; i++)[/i]
[i]        {[/i]
[i]                for (j = 0; j < i; j++)[/i]
[i]                {[/i]
[i]                        Red2 = Red2 + 0x22;[/i]
[i]                        //Green2 = Green2 + 0x22;[/i]
[i]                        //Blue2 = Blue2 + 0x22;[/i]
[i]                        _uColor = Green2<<16 | Red2<<8 | Blue2;[/i]

[i]        //                _uColor = _uColor + 0xfffff*i;[/i]
[i]                        WsDat[j] = _uColor;[/i]
[i]                }[/i]
[i]                WS_L_SetAll();[/i]
[i]                delay_ms(_uTime);[/i]
[i]//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i]
[i]        }[/i]

[i]}[/i]

[i]/*[/i]
[i]*********************************************************************************************************[/i]
[i]*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5[/i]
[i]*        功能说明: 与模式2反向[/i]
[i]*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i]
[i]*                          _uTime        移位速度[/i]
[i]*        返 回 值: 无[/i]
[i]*********************************************************************************************************[/i]
[i]*/[/i]
[i]void WaterLampToCol5(uint32_t _uColor, uint16_t _uTime)[/i]
[i]{[/i]
[i]        uint8_t i, j;[/i]
[i]        uint8_t Red2, Green2, Blue2;  // 三原色[/i]

[i]        Red2  = _uColor>>8;[/i]
[i]        Green2 = _uColor>>16;[/i]
[i]        Blue2  = _uColor;[/i]

[i]        for (i = nWs; i > 0; i--)[/i]
[i]        {[/i]
[i]                for (j = i; j > 0; j--)[/i]
[i]                {[/i]
[i]                        Red2 = Red2 + 0x22;[/i]
[i]                        //Green2 = Green2 + 0x22;[/i]
[i]                        //Blue2 = Blue2 + 0x22;[/i]
[i]                        _uColor = Green2<<16 | Red2<<8 | Blue2;[/i]

[i]        //                _uColor = _uColor + 0xfffff*i;[/i]
[i]                        WsDat[j] = _uColor;[/i]
[i]                }[/i]
[i]                WS_L_SetAll();[/i]
[i]                delay_ms(_uTime);[/i]
[i]//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i]
[i]        }[/i]

[i]}[/i]

[i]/*[/i]
[i]*********************************************************************************************************[/i]
[i]*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3[/i]
[i]*        功能说明: 从中点向两端移动[/i]
[i]*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i]
[i]*                          _uTime        移位速度[/i]
[i]*        返 回 值: 无[/i]
[i]*********************************************************************************************************[/i]
[i]*/[/i]
[i]void WaterLampToCol3(uint32_t _uColor, uint16_t _uTime)[/i]
[i]{[/i]
[i]        uint8_t i;[/i]

[i]        for (i = nWs/2; i < nWs; i++)[/i]
[i]        {[/i]
[i]                _uColor = _uColor + 0xfffff*i;[/i]
[i]                WsDat[i] = _uColor;[/i][/i]
[i][i]                WsDat[nWs/2 -(i - nWs/2)] = _uColor;[/i][/i]
[i][i]                WS_L_SetAll();[/i][/i]
[i][i]                delay_ms(_uTime);[/i][/i]
[i][i]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i][/i]
[i][i]        }[/i][/i]

[i][i]}[/i][/i]

[i][i]/*[/i][/i]
[i][i]*********************************************************************************************************[/i][/i]
[i][i]*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4[/i][/i]
[i][i]*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单组)[/i][/i]
[i][i]*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i][/i]
[i][i]*                          _uTime        移位速度[/i][/i]
[i][i]*        返 回 值: 无[/i][/i]
[i][i]*********************************************************************************************************[/i][/i]
[i][i]*/[/i][/i]
[i][i]void WaterLampToCol4(uint32_t _uColor, uint16_t _uTime)[/i][/i]
[i][i]{[/i][/i]
[i][i]        int8_t i;[/i][/i]

[i][i]        for (i = nWs-1; i >= 0; i--)[/i][/i]
[i][i]        {[/i][/i]
[i][i]                _uColor = _uColor + 0xff0000*i + 0xff00*i + 0xff*i;[/i][/i]
[i][i]                WsDat[i] = _uColor;[/i][/i][/i]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
        }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6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跳一个)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6(uint32_t _uColor, uint16_t _uTime)
{
        uint8_t i;

        for (i = 0; i < nWs; i++)
        {
                i = i + 1;
                //_uColor = _uColor + 0xfffff*i;
                WsDat[i] = _uColor;[/i]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
        for (i = 0; i < nWs; i++)
        {
                if(i != 0)
                {
                        i = i + 1;
                }
                //_uColor = Color + 0xfffff*i;
                WsDat[i] = _uColor;[/i]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7(可使用)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单组)
*        形    参:_uColor0         颜色1
*                         _uColor1        颜色2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7(uint32_t _uColor0, uint32_t _uColor1, uint16_t _uTime)
{
        int8_t i, j, f = 0;
        uint8_t NStep;  // 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0, Green0, Blue0;  // 起始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1, Green1, Blue1;  // 结果三原色
        int                          RedMinus, GreenMinus, BlueMinus;        // 颜色差(color1 - color0)                                                        // 需要几步
        float                  RedStep, GreenStep, BlueStep;                // 各色步进值

        Red0   = _uColor0>>8;
        Green0 = _uColor0>>16;
        Blue0  = _uColor0;

        Red1   = _uColor1>>8;
        Green1 = _uColor1>>16;
        Blue1  = _uColor1;

        NStep = 3;
                // 计算需要多少步(取差值的最大值)
        RedMinus   = Red1 - Red0;
        GreenMinus = Green1 - Green0;
        BlueMinus  = Blue1 - Blue0;
                // 计算出各色步进值
        RedStep   = (float)RedMinus   / NStep;
        GreenStep = (float)GreenMinus / NStep;
        BlueStep  = (float)BlueMinus  / NStep;

        for(j = -(NStep);j < nWs; j++)
        {
                for(i = 0; i < NStep; i++)
                {
                        Red1   = Red0   + (int)(RedStep   * i);
                        Green1 = Green0 + (int)(GreenStep * i);
                        Blue1  = Blue0  + (int)(BlueStep  * i);
                        WsDat[i + j] = Green1<<16 | Red1<<8 | Blue1;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memset(WsDat, 0, sizeof(WsDat));
        }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8(可用)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跳一个)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8(uint32_t _uColor0, uint16_t _uTime)
{
        uint8_t i;

        for (i = 3; i < nWs/2; i++)
        {
                WsDat[i] = _uColor0;[/i]
        }
        for (i = nWs/2; i < nWs - 3; i++)
        {
                WsDat[i] = 0;[/i]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9(可用)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跳一个)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9(uint32_t _uColor0, uint16_t _uTime)
{
        uint8_t i;

        for (i = 3; i < nWs/2; i++)
        {
                WsDat[i] = 0;[/i]
        }
        for (i = nWs/2; i < nWs - 3; i++)
        {
                WsDat[i] = _uColor0;[/i]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10(可用)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跳一个)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10(uint32_t _uColor0,uint32_t _uColor1, uint16_t _uTime)
{
        int8_t i, j;

        WsDat[1] = _uColor0;
        WsDat[0] = _uColor1;

        for(i = 0;i < nWs; i++)
        {
                WsDat[i + 2] = WsDat[i + 1];
                WsDat[i + 1] = WsDat[i];[/i]
                WsDat[i] = 0;[/i]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11(可用)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跳一个)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11(uint32_t _uColor0,uint32_t _uColor1, uint16_t _uTime)
{
        int8_t i, j;

        WsDat[1] = _uColor0;
        WsDat[0] = _uColor1;
        WsDat[nWs - 1] = _uColor0;
        WsDat[nWs - 2] = _uColor1;
        for(i = 0;i < nWs ; i++)
        {
                WsDat[i + 2] = WsDat[i + 1];
                WsDat[i + 1] = WsDat[i];[/i]
                WsDat[i] = 0;[/i]
                WsDat[nWs - i - 2] =WsDat[nWs - i - 1];
                WsDat[nWs - i - 1] = WsDat[nWs - 1];
                WsDat[nWs - 1] = 0;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
/*
*********************************************************************************************************
*        函 数 名: WaterLampToCol12(可用)
*        功能说明: 从后向前移动(跳一个)
*        形    参:_uColor         点亮颜色
*                          _uTime        移位速度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WaterLampToCol12(uint32_t _uColor0,uint32_t _uColor1, uint16_t _uTime)
{
        unsigned char Red0, Green0, Blue0;  // 起始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1, Green1, Blue1;  // 结果三原色
        unsigned char Red2, Green2, Blue2;  // 结果三原色
        int                          RedMinus, GreenMinus, BlueMinus;        // 颜色差(color1 - color0)
        unsigned char NStep;                                                         // 需要几步
        float                  RedStep, GreenStep, BlueStep;                // 各色步进值
        unsigned long color;                                                        // 结果色
        unsigned char i, j;
        int8_t Pack = nWs;
        for(j = 0; j < 20 ;j++)
        {
                // 绿 红 蓝 三原色分解
                Red0   = _uColor0>>8;
                Green0 = _uColor0>>16;
                Blue0  = _uColor0;

                Red1   = _uColor1>>8;
                Green1 = _uColor1>>16;
                Blue1  = _uColor1;

        // 计算需要多少步(取差值的最大值)
                RedMinus   = Red1 - Red0;
                GreenMinus = Green1 - Green0;
                BlueMinus  = Blue1 - Blue0;

                NStep = ( abs0(RedMinus) > abs0(GreenMinus) ) ? abs0(RedMinus):abs0(GreenMinus);
                NStep = ( NStep > abs0(BlueMinus) ) ? NStep:abs0(BlueMinus);

                // 计算出各色步进值
                RedStep   = (float)RedMinus   / NStep;
                GreenStep = (float)GreenMinus / NStep;
                BlueStep  = (float)BlueMinus  / NStep;

                WsDat[j-1] = 0 ;
                for(i = 0; i < NStep; i++)
                {
                        Red2   = Red0   + (int)(RedStep   * i);
                        Green2 = Green0 + (int)(GreenStep * i);
                        Blue2  = Blue0  + (int)(BlueStep  * i);
                        color  = Green2<<16 | Red2<<8 | Blue2;          // 合成  绿红蓝
                        WsDat[j+1] = color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for(i = 0; i < NStep; i++)
                {
                        Red2   = Red1   - (int)(RedStep   * i);
                        Green2 = Green1 - (int)(GreenStep * i);
                        Blue2  = Blue1  - (int)(BlueStep  * i);
                        color  = Green2<<16 | Red2<<8 | Blue2;          // 合成  绿红蓝
                        WsDat[j] = color ;
                        WS_L_SetAll();
                        delay_ms(_uTime);
                }
        }
}

网友A(2017-07-12):
太复杂了

网友B:
少了个头文件的程序吧!

网友B:
没有那个头文件,有几个数组调用不了!无法编译。楼主求解。

网友C(2018-03-08):
这个变化的花样很多啊

网友D(2020-04-23):
这个是可以单片机控制2811是吗     还有可以控制多少个2811

网友D:
不去考虑头文件,,感觉好厉害

网友D:
也是多级联几个2818/IC 就好了,看看是怎么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单片机控制2811是吗     还有可以控制多少个2811

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E(2021-03-26):
你好,有完整程序?有带rf触摸遥控主程序?可以带动ws2811rgb灯带和 ws2812 rgbw灯带的。我想学习编程

网友F(2021-05-04):
有红外遥控 控制这个灯带的程序吗?

网友G(2022-01-15):
补个头文件WS2811.h

#ifndef __WS2811_H
#define __WS2811_H
#include "sys.h"

#define White       0xFFFFFF  // 白色
#define Black       0x000000  // 黑色
#define Red         0x00ff00  // 红色
#define Green       0xff0000  // 绿色
#define Blue        0x0000ff  // 蓝色

#define nWs 16                // 有多少颗WS2811级联

extern unsigned long WsDat[];

extern void WS_Init(void);
extern void WS_SetAll(void);
extern u32 ColorToColor(unsigned long color0, unsigned long color1);

#endif

网友H(2022-09-05):
请问各位一下:这是用什么型号单片机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各位一下:这是用什么型号单片机呀?

应该是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