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7-06-06):
1602 超声波测距的,代码在下面
问题是1602 是显示两个数据,但是只有一个超声波模块可以用,测出来的结果也是相同的,不知道错在哪= =
#include <reg52.H>    //器件配置文件#include <intrins.h>sbit P2_6=P2^6;sbit P2_5=P2^5;sbit P2_7=P2^7;sbit P1_1=P1^1;sbit P1_2=P1^2;sbit P3_2=P3^2;sbit P2_0=P2^0;sbit P1_3=P3^6;sbit P1_4=P3^7;#define  RX1  P1_1#define  TX1  P1_2 #define  RX  P1_3#define  TX  P1_4 #define LCM_RW  P2_6 //定义LCD引脚#define LCM_RS  P2_5#define LCM_E   P2_7#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Key_Data P2_0 //定义Keyboard引脚#define Key_CLK  P3_2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void LCMInit(void);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void Delay5Ms(void);void Delay400Ms(void);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 ={"C1:"  } ;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1[] ={"C2:"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unsigned int  time=0,time1=0;unsigned long S=0,S1;bit      flag =0,flag1=0;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写数据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ReadStatusLCM(); //检测忙LCM_Data = WDLCM;LCM_RS = 1;LCM_RW = 0;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LCM_E = 0; //延时LCM_E = 1;} //写指令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0时忽略忙检测{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LCM_Data = WCLCM;LCM_RS = 0;LCM_RW = 0;LCM_E = 0;LCM_E = 0;LCM_E = 1;} //读数据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LCM_RS = 1;LCM_RW = 1;LCM_E = 0;LCM_E = 0;LCM_E = 1;return(LCM_Data);} //读状态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LCM_Data = 0xFF;LCM_RS = 0;LCM_RW = 1;LCM_E = 0;LCM_E = 0;LCM_E = 1;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return(LCM_Data);}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LCM_Data = 0;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Delay5Ms();WriteCommandLCM(0x38,0);Delay5Ms();WriteCommandLCM(0x38,0);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WriteCommandLCM(0x0F,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Y &= 0x1;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X |= 0x80; //算出指令码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Y &= 0x1;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ListLength++;X++;}}} //5ms延时void Delay5Ms(void){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while(TempCyc--);} //400ms延时void Delay400Ms(void){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unsigned int TempCycB;while(TempCycA--){TempCycB=7269;while(TempCycB--);};}/********************************************************/void Conut(void)///COUNT1{time=TH0*256+TL0;TH0=0;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flag=0; DisplayOneChar(5, 0, ASCII[11]);DisplayOneChar(6, 0, ASCII[10]);  //显示点DisplayOneChar(7, 0, ASCII[11]);DisplayOneChar(8, 0, ASCII[11]);DisplayOneChar(9, 0, ASCII[12]);  //显示M}else{disbuff[0]=S%1000/100;disbuff[1]=S%1000%100/10;disbuff[2]=S%1000%10 %10;DisplayOneChar(5, 0, ASCII[disbuff[0]]);DisplayOneChar(6, 0, ASCII[10]);  //显示点DisplayOneChar(7, 0, ASCII[disbuff[1]]);DisplayOneChar(8, 0, ASCII[disbuff[2]]);DisplayOneChar(9, 0, ASCII[12]);  //显示M}}void Conut1(void)///COUNT1{time1=TH1*256+TL1;TH1=0;TL1=0; S1=(time1*1.7)/100;     //算出来是CMif((S1>=700)||flag1==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flag1=0; DisplayOneChar(5, 1, ASCII[11]);DisplayOneChar(6, 1, ASCII[10]);  //显示点DisplayOneChar(7, 1, ASCII[11]);DisplayOneChar(8, 1, ASCII[11]);DisplayOneChar(9, 1, ASCII[12]);  //显示M}else{disbuff[0]=S%1000/100;disbuff[1]=S%1000%100/10;disbuff[2]=S%1000%10 %10;DisplayOneChar(5, 1, ASCII[disbuff[0]]);DisplayOneChar(6, 1, ASCII[10]);  //显示点DisplayOneChar(7, 1, ASCII[disbuff[1]]);DisplayOneChar(8, 1, ASCII[disbuff[2]]);DisplayOneChar(9, 1, ASCII[12]);  //显示M}}/********************************************************/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flag=1;              //中断溢出标志}void zd1() interrupt 3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flag1=1;               //中断溢出标志}/********************************************************/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TX=1;//启动一次模块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TX=0;}void  StartModule1()             //启动模块{TX1=1;//启动一次模块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TX1=0;}/********************************************************/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unsigned char i=100,j;for(;ms;ms--){while(--i){j=10;while(--j);}}}/*********************************************************/ void main(void){unsigned char TempCyc;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LCMInit(); //LCM初始化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DisplayListChar(0, 0, mcustudio);DisplayListChar(0, 1, mcustudio1);ReadDataLCM();//测试用句无意义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Delay400Ms(); //延时//DisplayListChar(0, 1, Cls);while(1){TMOD=0x11;      //T0为方式1GATE=1TH0=0;TL0=0;TH1=0;TL1=0;ET0=1;             //允许T0中断ET1=1;             //允许T0中断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StartModule();// DisplayOneChar(0, 1, ASCII[0]);while(!RX);    //RX为零时等待TR0=1;         //开启计数while(RX);     //RX1计数并等待TR0=0;       //关闭计数Conut();     //计算delayms(80);   //80MS StartModule1();while(!RX1);   //RX为零时等待TR1=1;          //开启计数while(RX1);      //RX1计数并等待TR1=0;       //关闭计数 Conut1();delayms(80);    //80MS/**/ }}}

网友A:
楼主,重新编辑一下代码吧,在谷歌浏览器 电脑上

网友B:
推荐使用visual studio code或者notepad++里面的npp export插件,能够把代码导出成高亮形式。

网友C:
问题首先出在那一大块东东,你都不知c程序的书写要求,编译器不认识了。

网友D:
我去 这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