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315M遥控发射器

楼主:
       本设计使用单片机和315遥控模块,配合红外感应模块实现防盗或者婴儿睡觉监控等用处(发射端部分)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日常的控制电路日益增多,各种家电都配备遥控器,315射频遥控技术的无方向性备受青睐,用单片机整合各遥控器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如果再加上各式传感器,智能自动控制便不是设想,触手可及。

单片机选用stc11f04e,315发射接收模块,红外感应模块

焊接成品图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头文件
  #define       RcOsc     910                                //脉冲总宽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sbit REM=P1^5;//遥控器信号输出,(数据输出)
sbit led=P1^6;
sbit key=P3^7;
sbit REI=P3^3;//红外输入信号

void Delay12us(uint z)   //误差 -0.651041666667us
{
    uchar a,b;
        for(;z>0;z--)
        {  for(b=9;b>0;b--)
        {
        for(a=2;a>0;a--);
                }
}
}

void TxSycn()//同步头
{
REM = 1;                                            //同步数据
Delay12us(RcOsc / 16 * 4/12);
REM = 0;
Delay12us(RcOsc / 16 * 124 /12);
}

void Tx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
       if (dat & 0x01)                                    //发送高位
        {
         REM = 1;                                          //高位数据
         Delay12us(RcOsc / 16 * 12/12);
         REM = 0;
         Delay12us(RcOsc / 16 * 4/12);
        }

       else                                                //发送低位
        {
         REM = 1;                                          //低位数据
         Delay12us(RcOsc / 16 * 4/12);
         REM = 0;
         Delay12us(RcOsc / 16 * 12/12);
        }

       dat >>= 1;                                         //右移一位
     }
}

void TxData(uchar dat)
{
     uchar buff[3] = {0xfc, 0x53, 0x03};
     uchar i, j;

     buff[2] &= 0x0f;                                      //清除按键
     buff[2] |= dat;                                      //加载按键

     for (j = 0; j < 4; j++)                               //每帆四次
     {
       TxSycn();                                           //送同步头

       for (i = 0; i < 3; i++)
        {
         TxByte(buff[i]);                                  //发送数据
        }
     }
}

  64. void main()
  65. {

  66. while(1)

{

if(key==0)
{
Delay12us(20);
while(key==0)
{ led=0;
TxData(0x30); //待发送的数据?

}
Delay12us(500);
led=1;
}
if(REI==0)
{
Delay12us(20);
while(REI==0)
{ led=0;
TxData(0x30); //待发送的数据?

}
Delay12us(500);
led=1;
}
}
}

接收部分未完成,待续

网友A(2017-06-06):
这个确实很方便,315兆的可以穿墙控制距离也远。期待楼主的接受部分完成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1-12):
大神,接收部分弄好了吗?

网友C:
接收部分完成了会分享出来吗

网友D(2018-05-19):
接收部分可以分享出来吗,急需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F(2019-03-14):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很方便,315兆的可以穿墙控制距离也远。期待楼主的接受部分完成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我用这个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加上Arduino nano,实现了我家晾衣杆编码的解读与控制。现在,想用单片机来实现控制,却不知道如何入手。我已经解析出晾衣杆遥控器的控制编码,是一串数组。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