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错误 error C231: 'INT0': redefinition的原因以...

楼主:
今天在写代码的时候,突然来了个错误error C231: 'INT0': redefinition,
找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是因为在reg52.h这个头文件里面已经使用了INT0这个符号,
T_T 不能上传.h的文件,所以各位就自己找自己的了,大概在第80行左右,下面复制了一点(reg51.h这个头文件里也是一样的有)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网友A(2017-06-06):
忘了说解决方法了,其实这就很简单了,换个名字就行了呗,或者加个下划线啥的  ^_^

网友B:
重复定义了,程序中的sbit T0

网友C:
其实,那8个都不需定义,只要一句#include <reg51.h>  就可。

网友D:
头文件有定义,无需重复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头文件有定义,无需重复定义

你没看懂这个帖子,我指的是,当出现错误的时候,原因是包含的头文件中有了定义,所以产生了错误,这是个技术分享,而不是来提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义了,程序中的sbit T0

这个不是来提问的,是来分享的
后面的图片是头文件里面的,不是我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那8个都不需定义,只要一句#include   就可。

你没看懂这个帖子,我指的是,当出现错误的时候,原因是包含的头文件中有了定义,所以产生了错误,这是个技术分享,而不是来提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