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会用MOC70T2光电开关??怎么和单片机相连,求助

楼主:
有没有人会用MOC70T2光电开关??怎么和单片机相连

网友A(2017-06-06):
电源接限流电阻到发光端

光敏端接电压比较器或者运放 比较器或运放的输出端接滤波电容和限流保护电阻到单片机

网友B:
直接连的话,可以,但是遮光后用万用表测一直为高电平,重新插引脚才变低电平,该怎么做提高灵敏度???谢谢了

网友B:
直接接单片机可以,但是,遮光后用万用表测为4.8V,一直高电平,起不到开关作用,怎么做能遮光变高电平,不遮光为低电平??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限流电阻到发光端

光敏端接电压比较器或者运放 比较器或运放的输出端接滤波电容和限流保护电阻到 ...

恩,谢谢,是不是像光敏电阻那样??

网友B:
谢谢了,解决了,二极管、三极管集电极都加个1K电阻,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