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这是一个单片机倒计时程序,但是只减一下就不动了

楼主(2017-06-06):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wei=P3^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16 icount,count;
u8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main ()
{
      icount=0;
      count=9876;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1=0x00;

        while (1)
        {
                wei=1;
                P1=0x08;
                wei=0;
                P1=table[count%10];
                delay(1000);
                wei=1;
                P1=0x04;
                wei=0;
                P1=table[count/10%10];
                delay(1000);
                wei=1;
                P1=0x02;
                wei=0;
                P1=table[count/100%10];
                delay(1000);
                wei=1;
                P1=0x01;
                wei=0;
                P1=table[count/1000];
                delay(1000);
        }
}
void int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count++;
      if(icount==10)
              {
              count--;
              if(count==0)
              {count=9999;}
              }
}

网友A:
      if(icount==10)
              {
              count--;
              if(count==0)
              {count=9999;}
              }
把这个写到主函数 大循环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icount==10)
              {
              count--;

不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count++;       if(icount==10)               {   icount=0;            count--;               if(count==0)               {count=9999;}               }

网友C:
icount++;
      if(icount==10)

你这么写逻辑不对 icount停不住 自加到10 然后count减 循环完了 下一个中断进来 icount继续加就是11 不满足==10的条件 count就不会减了 当然只执行一次 只有一次满足==10这个条件了

网友D:
“sbit wei=P3^0;”怎么wei就一个呢?就一个数码管?就让他先是一位?

网友E:
给你介绍一个能操作演示的案例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F:
所有单片机程序都必须是死循环

网友D:
if(icount==10)
              {
                icount=0; //加上这一句,否则无限止往上加。
              count--;
              if(count==0)
              {count=9999;}

网友D:
icount无限止往上加,就不会有icount==10,count就不会变化。

网友G:
icount到10之后没有归零

网友G:
而且你这是每40秒才减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ount++;
      if(icount==10)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你这是每40秒才减一吧?

我是随便设的一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count++;       if(icount==10)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bit wei=P3^0;”怎么wei就一个呢?就一个数码管?就让他先是一位?

有锁存器

网友H:
是不是没有归零

网友I:
好难呀  555555

网友D:
有锁存器你也要送出位选码呀,你不能一直不变吧?

网友J:
程序逻辑问题,还有最好不要出现while(i--);这样的语句~

网友K:
计数时应加上 icount=0;否定只会一直往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