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 3D封装怎么添加到PCB库文件里?

楼主(2017-06-06):
Altium Designer下载好PCB 3D封装的.STEP文件后,按照网上的方法弄,PCB库文件的3D封装却看不到。。。

网友A:
什么方法,一般来说如果在PCB界面中出现红色网状物一般来说就是放置成功,这时可以通过【view】的查看3D模式看到,当然也可以直接按3,注意下这个3尽可能不要按数字区那边的,我的就是按那边的3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