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同一个端口实现两个功能

楼主(2017-06-06):
51单片机的同一个端口实现两个功能,但是没有逻辑元件,怎么实现,就是我用高四位实现一个功能,然后低四位实现另一个功能,我是应该将他们分开设计地址,还是不用的,如果需要,我该怎么设计地址呢?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说 你这问题 什么资料都没有 谁能看得懂啊 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网友B:
不要用总线的形式操作,当做普通IO口来按逻辑需要,按时序自己操作寄存器

网友C:
分别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同一个端口可以实现两个功能,高4位、低4位分别设置,但你的提问没讲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端口可以实现两个功能,高4位、低4位分别设置,但你的提问没讲清。

我是想说,我用AT89C51的P2端口,实现高四位进行对1602显示屏的RS,RW,EN的控制,然后低四位进行按钮控制开关,其他没有外接元件,就是需要用C来表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说,我用AT89C51的P2端口,实现高四位进行对1602显示屏的RS,RW,EN的控制,然后低四位进行 ...

有2种操作方法:一种按bit操作;另一种按byte操作。按byte操作时,需用“与”、“或”组合。具体操作方法推荐你阅读《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说,我用AT89C51的P2端口,实现高四位进行对1602显示屏的RS,RW,EN的控制,然后低四位进行 ...

这有什么难的 管它P几口呢 分别定义每个端口不就行了 你们是学习要求必须用整个位去操作么 谁这么变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种操作方法:一种按bit操作;另一种按byte操作。按byte操作时,需用“与”、“或”组合。具体操作方法 ...

谢谢

网友E:
那就按照普通IO来配置就好了啊

网友F:
读P2高位,结果=0-15,存于A的低位:
MOV     A, P2        ;读入全部
SWAP   A             ;高低互换位置
ANL      A, #0FH   ;去除高位(原P2低位)
将A(=0-15)写P2高位:
ANL      A, #0FH      ;去除高位的干扰
SWAP   A                ;高低互换位置准输入至P2高位
MOV     B, A            ;暂存一下备用,此时低位是0
MOV     A, P2          ;读入P2全部
ANL     A, #0FH       ;保留P2低位,清除P2高位
ORL     A, B            ;与需要写入的全成新的P2
MOV    P2, A          ;写入(P2高位是新的,低位不变)

网友G:
不用分开,直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