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真单片机PCF8583数码管电子钟,刚做的课设

楼主(2017-06-06):
直接发包 两个包 ,两个电路有点差别 ,程序是一样的,都proteus图加源代码 ,加生成好的hex、
带小时 分钟时间设置和 12/24 小时显示按钮
基于51单片机和PCF8583的电子钟设计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工程文件可到附件下载):

//-------------------------------------------------------------------
//名称:高度仿真数码管电子钟
//-------------------------------------------------------------------
//说明:本例在Proteus中选用了高仿真的电子钟元器件,并添加了时分调整
//      功能,闪烁显示,AM/PM切换,12h/24h制选择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Count=0;
//时钟设置开关及按键
sbit K1=P0^0;            //12h/24h
sbit K2=P0^1;            //设置
sbit K3=P0^2;           //小时加
sbit K4=P0^3;            //时钟加
//当前时间:时分秒
uchar current_Time[ ]={12,59,00};
//时分秒显示缓冲(各占两位),最后的0x00控制AM,PM及发光管闪光等
uchar disp_Buffer[ ]={0,0,0,0,0,0,0x00};
//12h,24h,AM,PM及SET控制标志
uchar f_24=0,f_AM=0,f_set=0;
//--------------------------------------------------------------------
//延时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 (i=0;i<120;i++);
}
//--------------------------------------------------------------------
//加时
//--------------------------------------------------------------------
void Add_Hour()
{
        //小时数累加
        ++current_Time[0];
        //24小时制时满24归零
        if (f_24 ==1 && current_Time[0] == 24 ) current_Time[0] = 0;
        //12h制满13归1,且取反AM与PM标志
        if (f_24==0 && current_Time[0]==13)
        {
                 current_Time[0]=1;
                //将原来的AM与PM位取反
        disp_Buffer[6]=(disp_Buffer[6]&0xFE)|(~(disp_Buffer[6]&0x01)&0x01);
         }

}
//--------------------------------------------------------------------
//加分
//--------------------------------------------------------------------
void Add_Miniute()
{
        //分钟数累加
        ++current_Time[1];
        if (current_Time[1]==60)
        {
                current_Time[1]=0;
                Add_Hour();
        }
}
//--------------------------------------------------------------------
//根据当前时间刷新时分秒显示缓冲
//--------------------------------------------------------------------
void Refresh_Disp_Buffer()
{
        uchar i;
        //刷新显示缓冲
        for (i=0;i<3;i++)
        {
                disp_Buffer[2*i] = current_Time[i]/10;
                disp_Buffer[2*i+1] =current_Time[i]%10;
        }
}

//--------------------------------------------------------------------
//外部中断
//--------------------------------------------------------------------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
        ++tCount;
        if (tCount==25) disp_Buffer[6] &=0xF7;//每0.5秒 LED[:]点亮
        if (tCount==50)                               //每秒刷新显示缓冲等
        {
                tCount=0;
                disp_Buffer[6] |=0x08;            //每1秒 LED[:]关闭
                if (++current_Time[2] == 60)              //秒递增
                {
                        current_Time[2]=0;
                        Add_Miniute();
                }
                Refresh_Disp_Buffer();                  //刷新时分秒的显示缓冲
        }
}
//--------------------------------------------------------------------
//显示时间
//--------------------------------------------------------------------
void Display_Time()
{
        uchar i;
        for (i=0;i<7;i++)
        {
        P2=(disp_Buffer[i]<<4)|i|0x08;  DelayMS(5);
            P2=P2&0xF7; DelayMS(5);
        }
}
//--------------------------------------------------------------------
//时钟调整与设置
//--------------------------------------------------------------------
void adjust_and_set_clock()
{
        //设置状态下,调整时与分,12h/24h制等
        while (K2==0)
        {
                //设置12h/24h制
                if (K1==0) //切换12h/24h制
                {
                        f_24=1;disp_Buffer[6]|=0x02;
                }
                else
                {
                        f_24=0;disp_Buffer[6]&=0xFD;
                }
                //加小时
                if (K3==0)
                {
                        DelayMS(150);//小时增加时会影响am,pm标志,因此这里可调用数
                        Add_Hour();
                }
                //加分钟
                if (K4==0)
                {
                        DelayMS(150);//因为加分钟的函数会向小时进位,故单独增加
                        current_Time[1]=(current_Time[1]+1)%60;
                }
                Refresh_Disp_Buffer();
                Display_Time();
        }
}
//---------------------------------------------------------------------
//按键扫描子程序
//---------------------------------------------------------------------
void Keyboard_scan()
{
         if (K1==0) //切换12h/24h制
        {
                f_24=1;disp_Buffer[6]|=0x02;
        }
        else
        {
                f_24=0;disp_Buffer[6]&=0xFD;
        }
        if (K2==0) //显示或关闭"set"
        {
                EX0=0;f_set=1;disp_Buffer[6] |=0x04;
        }
        else
……………………

网友A(2018-07-15):
里面的程序根本没有关于pcf8583的程序啊

网友B(2020-04-14):
第二个下载包有源程序。浪费我5个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