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可以用来绘制工控类的电路图吗

楼主(2017-06-07):
altium designer可以用来绘制工控类的电路图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就是用来制作电路板的软件

网友B:
可以啊!比如用到微处理器单片机等都可以!

网友C:
作为工具当然是可以的,这个软件应该是中国普及率最高的软件了,具体你要应用在什么地方,各个应用场合,有各个应用场合的布板要求,这个和软件没关系的

网友D:
我也刚学

网友E:
箭头标识,复杂图形之类的远没有CAD强,不过对没接触过CAD的电子工程师来说用习惯了AD再用这个画图挺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