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做过智能小车呀,求指教

楼主(2017-06-07):
毕设在做智能小车, 不知道会被问什么,慌张中。。。。。

车

网友A:
你好,我做的是一个蓝牙智能小车,能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喇叭,左转向,右转向,前大灯,这几个功能,需要的话可以帮助你qq1306501801

网友B:
很简单,利用两个红外传感器实现寻迹,使用PWM波实现电机速度控制,你可以先看一些aduino平台的寻迹你主要看原理就行,原理懂了,也就会做了

网友C:
你说的是智能小车,都要求哪些智能啊?你发的图片,只是寻迹嘛。
我见过的智能小车的智能,有很多啊,还不一定是全部,如:寻迹、壁障、遥控、走迷宫等等,还可以是用不同的传感器,如寻迹,就可以是光电数字式传感器、光电模拟式传感器、摄像头传感器等等。
我这里有一个光电传感器寻迹的实例,包括数字传感器(一对)和模拟传感器(一个)两种,你看看,可能对你有帮助。
我这个寻迹的要求都不是很高,只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至于你的毕设,我可没有把握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