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pcb板子哪些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7-06-07):
本人刚刚入门单片机,只会敲一些简单的C语言在学习板上,现在想学绘制PCB,实践一下,想学的更精一些,所以问一下,绘制PCB哪款软件好一些

网友A:
也说不上哪个好,一直在用altium designer,学校教的,而且周围人都在用,自己又画了好多库,不想丢,另外也有一些知名的,例如allegro(对高速PCB板支持更强),还有PADS等等吧,好多,你自己随便选个都可以,不过网上人说ALLEGRO更难些,但自己没有过,没有实际体验。
还有个EasyEDA,唯一一个国内公司开发的一个较为成功的EDA软件,采用在线操作的方式,感觉还可以,但肯定与那些大型PCB软件有差距,但对于新手来说应该够了,而且它里面有丰富的元件库,对于新手来说,画元件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以上

网友B:
DXP2004\Altium Designer10都可以啊。

网友C:
推荐Altium designer。

网友D:
Altium Designer,ord,等等。

网友E:
Altium Designer,功能比较强大,其实你精通一个软件就可以了,都可以做的。

网友F:
AD吧,一般都是用AD画板子

网友G:
可以用AD,DXP的升级版,网上自己就能下,有汉化版的

网友H:
DXP 2004 感觉不错

网友I:
个人感觉Autium designer summer不错,而且用这个的人相对还多些

网友J:
学校授课用的是 proteus 8 ISIS

网友K:
我知道的有altium designer,allegro,powerpcb

网友L:
低频的就Altium够用,高频的用cadence

网友L:
设计低频板子的话就用Altiumdesigner,高频的话就用Cadence

网友M:
我从DXP入手的,后又转用AD,自己也设计打过一些板子,个人感觉可以

网友N:
pads,画板布线不错

网友O:
Autium designer或者PADS都可以

网友P:
现在用ad的人会比较多

网友Q:
ad吧感觉libraries挺多

网友R:
AD是目前比较专业的,缺点之一就是你得自己找库或者自己画封装。关于AD的话有本教材叫做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与PCB设计及仿真,我们学校用这本教材挺通俗易懂的。

网友S:
ALtium  比较好,有周立功的相关视频教程……网上找,没有留下邮箱,我转给你……

网友T:
推荐Altium Designer Winter,几代更新下来功能越来越强大,从原理图到PCB及FPGA设计、信号仿真等一体化都能胜任,就是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

网友U:
一直在用PDAS

网友V:
Protel吧我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个,新手入门快软件简单好用

网友W:
当然是AD啦,如果要打板子的话建议AD,如果只是画着玩玩,AD啊PROTEL啊都是可以的呢

网友X:
AD吧,另外AD的教程可以去搜索天祥哥的视频挺详细的讲解了AD该怎么用

网友Y:
当然是AD

网友Y:
当然是Ad了

网友Z:
ad比较好

网友AA:
初学建议DXP2004,容易上手。

网友AB:
DXP2004\Altium Designer10都可以

网友AC:
Altium Designer 需要资源的话,我网盘有

网友AD: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pc版绘图软件,在国内一些公司都是用protel99se软件,但我个人推荐使用altium designe,里面包含的东西更多,熟练掌握对于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是必备的技能。r

网友AE:
学校学习时,用的protel99se,工作中用的比较多的是AD,这个是现在的主流了把,还有orcad什么的,了解不多,精通一个就够了,新手建议直接AD把

网友AF:
Proteus是专业版中的入门级,AD是傻瓜版中的专业级,现在外面一般公司用这两种比较多,你要是从事电子开发的,不用画很复杂的板子就先学AD吧,不过我听说大部分线路板厂支持的还是老版本AD,也就是protel99se,安装包比较小,操作容易上手。这个貌似只能xp上用,win7以上添加库有bug

网友AG:
个人觉得protel99se比较好,学习资料多,其实学会了一个,其他的什么都差不多了

网友AH:
protel 99简单实用

网友AI:
AD13我一直都是用这个

网友AJ:
ad个人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AK:
Proteus也可以

网友AL(2017-07-23):
一般设计要求AD均可满足

网友AM:
protel99se,但是里面可能库不全,使用AD16就可以,基本上满足你所有的,市面上有的视频资料是AD09的不过大同小异,自己动手就会明白画板子很简单,限于单层板,你可以自己先画一个51最小系统,练练手

网友AN:
我也初学,AD16不错

网友AO:
ad,一般都用ad

网友AP:
一般用DXP , altium ,公司用allegro , powerpcb

网友AQ:
Altium Designer或者 DXP

网友AR:
一般用的较多的是Altium designer和Cadence,可从Altium Designer开始入手。

网友AS:
推荐DXP2004感觉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AT:
protel99se新手入门速度快,千万别一来就用cadence,很麻烦的说

网友AU:
AD  一般都是AD

网友AV:
新手建议先学altium designer, 用熟了之后在学protues

网友AW:
推荐altium designer版本16的资源网上有

网友AX:
1 protel 常用版本protel99se、protel DXP2004、Altium Designer 6、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2 Power PCB
3 PADS
4 Cadence
5 ALLEGRO
后几个比较专业前几个比较易学。
现在Proteus、Multisim等仿真软件也集成PCB功能了,不过基本没人用

网友AY:
AD就可以了,

网友AZ:
AD 用了四年了,很不错,大多数公司也在用

网友BA:
altium designer  我们学校用的是这个教学,现在也是用的这个   一方面习惯了,另一方面 暂时没必要用其他的。  不过我们用的是英文版的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BB:
AD和pads比较大众好入门。allegro画高速板特别棒

网友BC:
AD,Condence都挺好的,推荐AD

网友BD:
个人推荐altium designer6.9版就行   不用太高,,网上还有关于ad的教程很好找的  可以看看郭洋的教程,,边看边学  很容易上手。除此之外,protel99se也不错,,相对于ad操作更加简单方便。

网友BE:
PCB Altium Designer 9挺不错的

网友BF:
altium designer,这个有专门的书教你怎么用,还不错。

网友BG:
AD感觉会好点

网友BH:
这个如果是低端产品的话用AD就好了,想要一次解决的话用allegro

网友BI:
Altium Designer很好用,很方便

网友BJ:
#在这里快速回复#建议用AD winter09版本吧,资料多

网友BK:
Altium Designe/PADS/CADENCE常用的三种,各有优缺点

网友BL:
绝大多数使用Altium Designer

网友BM:
学校里初学,用的protel99se.

网友BN:
PROTUL或者AD

网友BO(2019-12-24):
必须ad,软件这个东西,你多熟悉熟悉,时间长了容易忘

网友BP:
可以用AD 或者使用PADS  还有很多画PCB的软件  这个的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BQ:
altium designer,学校入门的推荐,还算好用

网友BR:
99Se,AD,PADS,ORD等等很多

网友BS(2020-02-12):
个人推荐用AD,学校里学的是PROTEL99,工作后都一真用了七八年,后来电脑坏掉后发现新电脑的系统不是xp,装PROTEL就有各种不方便,虽然后来都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但考虑到人是需要往前走的,于是决心转用其他,例如AD、PADS、Cadence等等,都上手玩过,最后因为我是PROTEL的重度使用者,而AD的快捷键几乎都跟PORTEL是一样的,so...
PADS画图有一个好处,画大图时电脑不怎么卡,也不会感觉到慢,当时听说深圳那边画PCB基本用这个,对于一个节凑快的城市来说,真的好,然而对于我来说就只有这个优点,因为快捷键不熟、封装库不用用PROTEL的旧库、画原理图和画PCB要分两个软件(可能就是不卡不慢的原因)等等,最终没选择它,哈哈

AD的话,比较卡、慢,可能是我电脑配置低,但你可以在同一个软件里的一个工程里建原理图和PCB图,你能直观的进行导图,需要修改是一步到位,只是因为它功能太太太多了,你需要花点时间去摸索,等有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说你上手一两个项目之后,就能知道哪些功能会上用,哪些基本没用上(我做的项目都是很简单的,所以不需要用到很高深的东西),而它能3D显示PCB,网上有很多现成的3D图库,能增加你对画板的兴趣

网友BT:
Proteus是专业版中的入门级,AD是傻瓜版中的专业级

网友BU:
99se很老的软件,但是使用起来非常简洁,AD的功能就强大很多,还是要立创CAD

网友BV:
Altium, DXP2004, Protel;
OrCAD;
PADS;
CADStar;
Eagle;
KiCad;

网友BW:
AD09 这个B站有很多讲解

网友BX:
引用 网友BS:
个人推荐用AD,学校里学的是PROTEL99,工作后都一真用了七八年,后来电脑坏掉后发现新电脑的系统不是xp,装 ...

老哥,我刚学的altium,可以发些封装库学习下不,谢谢!

网友BY:
用AD挺好的

网友BZ:
Altium Designer或proteus 8,AD可以从pcb到FPGA

网友CA:
        Altium Designer,入门简单,上手快,往深了学业有很多技巧。高速PCB可以用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