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和adc0832的电压表设计 精确到第三位小数点,protues仿真

楼主:
这是我做的基于adc0832的电压表,模拟电压输入0-5v,adc0832模数转换
运用四位数码管显示,精确到第三位小数点,protues仿真,单片机型号为stc89c52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头文件声明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数据类型
sbit CS=P2^3;                                                                                                   //0832的cs为单片机p2.3
sbit CLK=P2^2;                                                                                                   //0832的clk为单片机p2.2
sbit DO=P2^1;                                                                                                   //0832的do为单片机p2.1
sbit DI=P2^0;                                                                                                   //0832的di为单片机p2.0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8};//共阳数码管编码
uint vvv,i;                                                                                                    //声明电压值vvv
void delay (int tt)                                                                                           //延时函数,时间为tt*0.5ms
{
  while(tt--)
  {
    for(i=0;i<300;i++);
  }
}
uchar Get_AD_Result()
{
         uint j=0;
        uchar dat1=0;
        CS=1;
        CLK=0; _nop_(); _nop_();
        CS  = 0;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第一个上升沿
        DI = 1; _nop_(); _nop_();                           //起始信号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DI = 1; _nop_(); _nop_();           //第一个下降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DI = 1; _nop_(); _nop_();           //第二个下降
        CLK = 1;DI = 0; _nop_(); _nop_();
        CLK = 0;DI = 1; _nop_(); _nop_();           //第三个下降后,须将DI置高,准备接收数据
        for(j=0;j<8;j++)
        {
                 CLK = 1; _nop_(); _nop_();                   //第四个下,一位一位的读取数据
                CLK = 0; _nop_(); _nop_();
                if(DO)                                                                                                    //如果这一位数据为1,dat1与0x01或等,最后一位变为1
    {
      dat1|=0x01;
    }
       else                                                                                                    //或者这一位数据为0,将dat1于0xfe与等,最后一位变成0
   {
     dat1&=0xfe;
   }
   CLK=0;
   _nop_();
   CLK=1;                                                                                                    //上升沿,输出数据
   dat1=dat1<<1;                                                                                                   //将数据进行左移运算,一直到8位移入完成
   }
        CS = 1;                                                                                                    //使能置高,禁用AD芯片
        return dat1;                                                                                                   //返回AD值
   }
void display(uint dat)                                                                                         //显示函数程序
  {
  P1=0xff;                                                                                                    //消隐        ,显示方式为动态显示
  P0=0x08;                                                                                                    //通过p0口驱动,显示最高位,个位
  P1=tab[dat/100]&0x7f;                                                                                         //计算出个位数字,并带小数点进行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f;
  P0=0x04;                                                                                                    //显示小数点后第一位
  P1=tab[dat%100/10];
  delay(1);
  P1=0xff;
  P0=0x02;                                                                                                    //显示小数点后第二位
  P1=tab[dat%10];
  delay(1);
  P1=0xff;
  P0=0x01;                                                                                                    //显示最后一位
  P1=tab[dat%1];
  delay(1);
  P1=0xff;
  }                                                                                                    //主函数
void main()
  {
  //P1=0xff;                                                                                                    //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