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路抢答器单片机代码与AD画的原理图

楼主(2017-06-07):
十四路抢答器原理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抢答器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art=P3^0;          //主持人按键开始
sbit reset=P3^1;        //复位

//sbit m1=P3^1;   //主持人按键答对加分,按一下加一分
//sbit m2=P3^2;   //答错减分

sbit add1=P3^2;           //抢答时间调整,加1
sbit dec1=P3^7;           //抢答时间调整,减1
sbit add2=P3^4;                   //答题时间调整,加1
sbit dec2=P3^5;                //答题时间调整,减1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选手按键

sbit beep=P3^6;   //蜂鸣器

bit  qd;                        //抢答标志位,=1时开启抢答
bit  dt;                        //答题标志位,=1时开启答题
//时间计算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解码变量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long m,Tc;
unsigned char IrOK;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9代码        abcdefg dp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0xDF,0xD7,0xCE,0xC7,0xDC}; //数字0-9的编码   G C DP D E B F A
uchar shiwei,gewei,xuanshou,count,p,second;
uchar qd_time=30,dt_time=60;                                                //抢答时间,默认30S,答题时间,默认60S
uint t,n,a,a1,a2,a3,a4,a5,a6,a7,a8;

void Timer()
{
        TMOD=0x11;
        TH1=0x3C;  //初值50ms
        TL1=0xB0;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1=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1=0;            //打开定时开关
        IT1=1;//下降沿有效
        EX1=1;//外部中断1开
        TH0=0;//T0赋初值
        TL0=0;
        TR0=0;//t0暂时不计时,等到有红外信号时开启计时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约1ms
}

void display (void)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shiwei,gewei,xuanshou;//定义数据变量,用于显示时间和选手号码
        shiwei=tab[second/10];                                 //秒取十位数
        gewei=tab[second%10];                                //取个位数
        xuanshou=tab[p];                                        //选手号

        P0=gewei;                //个位数据显示
        P2=0x7F;                //打开位选
        delay(5);                //延时一会
        P2=0xFF;                //关闭显示

        P0=shiwei;                //显示十位
        P2=0xBF;                   //打开显示时间十位的位选
        delay(5);                //延时一会
        P2=0xFF;                //关闭显示

        P0=0x80;                //显示横线
        P2=0xDF;
        delay(5);
        P2=0xFF;

        P0=xuanshou;
        P2=0xEF;            //选手位选
        delay(5);
        P2=0xFF;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函数
{
        if(add1==0)                 //抢答加按键按下
        {
                display();         //显示函数当做去抖用,防止按键按下时黑屏
                if(add1==0)         //再次判断抢答加按键是否按下(其他按键功能类似)
                {
                        p=11;         //P=11,显示q
                        qd_time++;           //抢答时间加
                        if(qd_time>=99)        //最大加到99
                                qd_time=99;
                }
                second=qd_time;                 //将抢答时间赋值给计时变量
                do
                        display();                 //扫描显示
                while(add1==0);
        }

        if(dec1==0)                                //抢答时间减按键
        {
                display();
                if(dec1==0)
                {
                        p=11;                         //显示q
                        qd_time--;                 //时间减
                        if(qd_time<=1)         //最小减到1
                                qd_time=1;
                }
                second=qd_time;
                do
                        display();
                while(dec1==0);
        }
        if(add2==0)
        {
                display();
                if(add2==0)
                {
                        p=12;
                        dt_time++;
                        if(dt_time>=99)
                                dt_time=99;
                }
                second=dt_time;
                do
                        display();
                while(add2==0);
        }

        if(dec2==0)
        {
                display();
                if(dec2==0)
                {
                        p=12;
                        dt_time--;
                        if(dt_time<=1)
                                dt_time=1;
                }
                second=dt_time;
                do
                        display();
                while(dec2==0);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P2=0x04;
        P0=0x3f;
        t=0;
        beep=1;
        p=10;                                                        //选手号初始为显示H,表示等待
        second=qd_time;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Timer();                                                //定时器设置
        while(1)
        {
                if((qd==0)&&(dt==0))                //在非抢答,非答题状态下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显示函数

                if(start==0)                                  //主持人按下开始键
                {
                        if((qd==0)&&(dt==0))        //在非抢答,非答题状态下
                        {
                                p=10;                                //数码管显示H
                                second=qd_time;                //抢答时间赋值计时变量
                                qd=1;                                //进入抢答模式
                        }
                        beep=0;                                        //蜂鸣器长响一声
                        for(i=0;i<20;i++)                //此处用做延时
                        {
                                display();
                        }
                        beep=1;                                        //关闭蜂鸣器
                        TR1=~TR1;                                //定时器取反,可以开始,可以随时暂停

                        do
                                display();                        //显示函数
                        while(!start);                        //等待释放按键
                }

                if(reset==0)                           //复位键按下
                {
                        display();
                        if(reset==0)
                        {
                                second=qd_time;           //将抢答时间赋值给计时变量
                                t=0;                           //清零
                                p=10;                           //显示H
                                TR1=0;                           //停止计时
                                beep=1;                           //蜂鸣器停止
                                qd=0;                           //抢答清零
                                dt=0;                           //答题清零
                        }
                        do
                                display();                   //显示函数
                        while(!reset);                   //按键释放
                }
                if(qd==1)                                   //如果是抢答模式时
                {
                        {
                                 if(k1==0)                    //一号选手按下按键
                                {
                                        display();
                                        if(k1==0)
                                        display();
                                        t=1;                   //选手号置1
                                        qd=0;                   //关闭抢答模式
                                        dt=1;                   //准备打开答题模式(其他选手注释相同)
                                }

                                else if(k2==0)
                                {
                                        display();
                                        if(k2==0)
                                        display();
                                        t=2;
                                        qd=0;
                                        dt=1;
                                }
                                else if(k3==0)
                                {
                                        display();
                                        if(k3==0)
                                        display();
                                        t=3;
                                        qd=0;
                                        dt=1;
                                }
                                else if(k4==0)
                                {
                                        display();
                                        if(k4==0)
                                        display();
                                        t=4;
                                        qd=0;
                                        dt=1;
                                }
                                else if(k5==0)
                                {
                                        display();
                                        if(k5==0)
                                        display();
                                        t=5;
                                        qd=0;
                                        dt=1;
                                }
                                else if(k6==0)
                                {
                                        display();
                                        if(k6==0)
                                        display();
                                        t=6;
                                        qd=0;
                                        dt=1;
                                }
                                else if(k7==0)
                                {
                                        display();
                                        if(k7==0)
                                        display();
                                        t=7;
                                        qd=0;
                                        dt=1;
                                }
                                else if(k8==0)
                                {
                                        display();
                                        if(k8==0)
                                        display();
                                        t=8;
                                        qd=0;
                                        dt=1;
                                }
                        if(IrOK==1)   //有红外信号时
                        {
                                //1键
                                if(Im[2]==0x0c)                //是1号按下
                                {
                                   display();
                                        t=1;                        //选手号置1
                                        qd=0;                        //关闭抢答模式
                                        dt=1;                        //准备打开答题模式(其他选手注释相同)
                                }
                                //2键
                                else if(Im[2]==0x18)
                                {
                                           display();
                                        t=2;
                                        qd=0;
                                        dt=1;
                                }
                                //3键
                                else if(Im[2]==0x5e)
                                {
                                   display();
                                        t=3;
                                        qd=0;
                                        dt=1;
                                }
                                //4键
                                else if(Im[2]==0x08)
                                {
                                   display();
                                        t=4;
                                        qd=0;
                                        dt=1;
                                }
                                //5键
                                else if(Im[2]==0x1c)
                                {
                                   display();
                                        t=5;
                                        qd=0;
                                        dt=1;
                                }
                                //6键
                                else if(Im[2]==0x5a)
                                {
                                   display();
                                        t=6;
                                        qd=0;
                                        dt=1;
                                }
                                //7键
                                else if(Im[2]==0x42)
                                {
                                   display();
                                        t=7;
                                        qd=0;
                                        dt=1;
                                }
                                //8键
                                else if(Im[2]==0x52)
                                {
                                   display();
                                        t=8;
                                        qd=0;
                                        dt=1;
                                }
                           IrOK=0;          //红外检测完后将变量清零
                        }
                        }
                        if(t)          //t不为0时
                        {
                                switch(t)         //判断t的数值
                                {
                                        case 1:                                                         //数值为1时
                                                {
                                                        TR1=0;                                         //关闭定时器
                                                        p=1;                                         //显示1
                                                        second=dt_time;                         //答题时间赋值给计时变量
                                                        beep=0;                                         //蜂鸣器响
                                                        for(i=0;i<20;i++)                 //延时
                                                        {
                                                                display();
                                                        }
                                                        beep=1;                                         //蜂鸣器停止
                                                        qd=0;break;                                 //抢答模式关闭(其他选手注释相同)
                                                }
                                        case 2:
                                                {
                                                        TR1=0;
                                                        p=2;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3:
                                                {
                                                        TR1=0;
                                                        p=3;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4:
                                                {
                                                        TR1=0;
                                                        p=4;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5:
                                                {
                                                        TR1=0;
                                                        p=5;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6:
                                                {
                                                        TR1=0;
                                                        p=6;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7:
                                                {
                                                        TR1=0;
                                                        p=7;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8:
                                                {
                                                        TR1=0;
                                                        p=8;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
                        }

                        if(dt==1)                        //答题标志开启时
                        {
                                if(start==0)        //进入答题模式后,主持人按下开始按键,则开始计时答题时间
                                {
                                        display();
                                        if(start==0)
                                        {
                                                beep=0;                           //蜂鸣器响
                                                for(i=0;i<20;i++) //延时
                                                {
                                                        display();
                                                }
                                                beep=1;                           //关闭蜂鸣器
                                                TR1=1;                          //打开定时器
                                        }
                                }
                        }
                }
                if(second==0)                         //计时到0时报警
                {
                        beep=0;                                 //打开蜂鸣器
                        qd=0;                                 //关闭抢答模式
                        dt=0;                                 //关闭答题模式
                }
        }
……………………

代码:
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8716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