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设计(原理图+程序)

楼主(2017-06-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key_scan();

ucharcount0,count1,count3,num,n=0,temp,a,j,count4;

uchar mima[8];                                                       //初始密码存储区

uchar tab_key[50];                                                //输入密码存储区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bit enterflag;                                                       //确认键按下与否的标志

bit mimaflag;                                                        //密码正确与否的标志

bit xiugaiflag;                                                       //修改密码标志

bit enter1flag;                                               //修改密码确认键标志

sbit red=P3^7;

sbit bell=P3^6;

sbit rs=P2^0;

sbit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scl=P3^4;

sbit sda=P3^5;

uchar code table1[]="input thepassco";

uchar code table2[]="de:     --------";

uchar code table3[]="*";

uchar code table4[]="right   (^_^)  ";

uchar code table5[]="first  error!!!!";

uchar code table6[]="seconderror!!!!";

uchar code table7[]="third error see";

uchar code table8[]="u tomorrow(^_^)";

uchar code table9[]="define thepassc";

uchar code table10[]="ode:    --------";

uchar code table11[]="code   is   new";

//******************************键盘消抖函数*******************************

void delay1()

{ ;; }

void delay2(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e^2room的初始化*******************************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应答信号*************************************

void respond()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1();

}

//*****************************写字节操作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保持最高位,左移到进位CY

                scl=0;

           delay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总线释放

       delay1();

}

//*******************************读字节操作函数*****************************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k=(k<<1)|sda;    //或运算,放到最低位

                scl=0;

                delay1();

       }

       return k;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d();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d();

       write_byte(date);

       respond();

       stop();

}

//*******************************读地址函数*************************************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d();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d();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d();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LCD1602的初始化*******************************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密码比较函数********************************

bit mimacmp()

{

       bit flag;

       uchar i;

       for(i=0;i<8;i++)

                {

                        if(mima[ i]==tab_key[ i])
[ i][ i]
                                flag=1;

                        else

                                {

                                flag=0;

                                i=8;

                                }

                }

       return(flag);                                                        //返回flag

}

////**********************************LCD显示函数开始**************************************

void lcd_display()

{

uchar i=0;

write_com(0x80+0x40+8);

for(i=0;i<n;i++)

{

write_date(table3[0]);

}

}

//****************************************键盘功能分配函数群开始****************************

//** 0 ** 1 **2 ** 3**

//** 4** 5** 6 **7 **

//**8** 9** 确认(A)  **无效(B)

//**取消(C)**修改密码键(D)**确认修改键(E)**无效(F)

void key_manage1()

{

tab_key[n]=0;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0;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2()

{

tab_key[n]=1;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1;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3()

{

tab_key[n]=2;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2;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4()

{

tab_key[n]=3;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3;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5()

{

tab_key[n]=4;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4;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6()

{

tab_key[n]=5;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5;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7()

{

tab_key[n]=6;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6;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8()

{

tab_key[n]=7;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7;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9()

{

tab_key[n]=8;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8;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10()

{

tab_key[n]=9;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9;

count4++;

}

}

//**********************************确认键**************************************************************

void key_manage11()

{

       enterflag=1;                                        //确认键按下

       if(n==8)                                           //只有输入8个密码后按确认才做比较

                mimaflag=mimacmp();

       else

                mimaflag=0;

        if(enterflag==1)

                {

                        enterflag=0;

                        n=0;

                        //用FFFFFFFF清除已经输入的密码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TR1=1;                                                                       //打开计数器1

                        count1=0;                                                                //定时器1由50MS累计到1S所用的计数器

                        if(mimaflag==1)

                        {

                                a=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4[count3]);       //密码正确,显示RIGHT,绿灯亮

                                       delay(5);

                                }

                        }

                    else

                        {

                                 n=0;

                                 red=0;

                            bell=0;

                                a++;

                                if(a==1)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5[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 first error,红灯亮

                                               delay(5);

                                        }

                                               TR1=1;

                                }

                                if(a==2)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6[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SECOND ERROR,红灯亮

                                                       delay(5);

                                               }

                                                        TR1=1;

                                }

                                  if(a==3)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7[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third error see,红灯亮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8[count3]);//密码错误,显示 UTOMORROW ,红灯亮

                                                       delay(5);

                                               }

                                                       TR1=0;

                                        }

                }

       }

}

void key_manage12()

{

tab_key[n]=11;

n++;                                                 //密码计数清零

}

//****************************************************取消键********************************************

void key_manage13()

{

n=0;                                                  //密码计数清零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第一行显示INPUTTHE PASSPORD: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

//*******************************************修改密码键**********************************

void key_manage14()

{

       uchar aa=0;

       n=0;

       xiugaiflag=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9[count3]);       //显示define the password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0[count3]);       //显示--------

       delay(5);

}

TR0=1;

}

//******************************************修改密码键的确认键********************************

void key_manage15()

{

n=0;

enter1flag=1;

if(enter1flag==1)

{

       enter1flag=0;

       count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1[count3]);

                delay(100);

       }

       TR1=1;

       count1=0;

}

}

void key_manage16()

{

tab_key[n]=15;

n++;

}

//****************************************定时器1的50MS,共延时1秒*****************************

void time_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count1<20)

       {

                count1++;

       }

       else                                                        //计时到1S

       {

                TR1=0;

                count1=0;

                mimaflag=0;

                red=1;

                bell=1;

                //显示FFFFFFFF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显示INPUT THE PASSCODE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FFFFFFFF

                                delay(5);

                        }

       }

}

//***********************************************定时0**********************************************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4<8)

{

       key_scan();

}

else

{

       TR0=0;

       count4=0;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uchar i;

       lcden=0;

       write_com(0x38);                                        //打开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打开显示,光标等等设置未零

       write_com(0x06);                                        //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当写一个字符后整频显示左移,

       write_com(0x01);                                        //清零指令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11;                                                       //T0,T1工作方式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0初始化2MS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1初始化50MS

       TR1=0;

       ET1=1;

       EA=1;

       TR0=0;

       ET0=1;

       count0=0;                                                       //初始没有密码输入,故为零

       enterflag=0;                                               //没有确认键按下

       mimaflag=0;                                                       //密码正确与否键先置零

       red=1;                                                               //红灯不亮

//************密码存入EPROM中**********************************

       sda=1;

       delay(5);

       scl=1;

       delay(5);

       for(i=0;i<8;i++)

       {

                write_add(i,8);

                delay2(100);

       }

       for(i=0;i<8;i++)

       {

                mima[ i]=read_add(i);
[ i]
                delay(5);

       }

}

void main()

{       rw=0;

       init();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第一行显示INPUTTHE PASSPORD: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FFFFFFFF

                delay(5);

       }

       while(1)

       {

                key_scan();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lcd_display();

       }

}

//**************************************************键盘扫描函数开始********************************

void key_scan()

{

//**********扫描第一行*********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_manage1();

break;

case 0xde:

key_manage2();

break;

case 0xbe:

key_manage3();

break;

case 0x7e:

key_manage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二行***********************************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_manage5();

break;

case 0xdd:

key_manage6();

break;

case 0xbd:

key_manage7();

break;

case 0x7d:

key_manage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三行***********************************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_manage9();

break;

case 0xdb:

key_manage10();

break;

case 0xbb:

key_manage11();

break;

case 0x7b:

key_manage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四行****************************************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_manage13();

break;

case 0xd7:

key_manage14();

break;

case 0xb7:

key_manage15();

break;

case 0x77:

key_manage1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key_scan();

ucharcount0,count1,count3,num,n=0,temp,a,j,count4;

uchar mima[8];                                                       //初始密码存储区

uchar tab_key[50];                                                //输入密码存储区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bit enterflag;                                                       //确认键按下与否的标志

bit mimaflag;                                                        //密码正确与否的标志

bit xiugaiflag;                                                       //修改密码标志

bit enter1flag;                                               //修改密码确认键标志

sbit red=P3^7;

sbit bell=P3^6;

sbit rs=P2^0;

sbit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scl=P3^4;

sbit sda=P3^5;

uchar code table1[]="input thepassco";

uchar code table2[]="de:     --------";

uchar code table3[]="*";

uchar code table4[]="right   (^_^)  ";

uchar code table5[]="first  error!!!!";

uchar code table6[]="seconderror!!!!";

uchar code table7[]="third error see";

uchar code table8[]="u tomorrow(^_^)";

uchar code table9[]="define thepassc";

uchar code table10[]="ode:    --------";

uchar code table11[]="code   is   new";

//******************************键盘消抖函数*******************************

void delay1()

{ ;; }

void delay2(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e^2room的初始化*******************************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应答信号*************************************

void respond()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1();

}

//*****************************写字节操作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保持最高位,左移到进位CY

                scl=0;

           delay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总线释放

       delay1();

}

//*******************************读字节操作函数*****************************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k=(k<<1)|sda;    //或运算,放到最低位

                scl=0;

                delay1();

       }

       return k;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d();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d();

       write_byte(date);

       respond();

       stop();

}

//*******************************读地址函数*************************************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d();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d();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d();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LCD1602的初始化*******************************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密码比较函数********************************

bit mimacmp()

{

       bit flag;

       uchar i;

       for(i=0;i<8;i++)

                {

                        if(mima[ i]==tab_key[ i])
[ i][ i]
                                flag=1;

                        else

                                {

                                flag=0;

                                i=8;

                                }

                }

       return(flag);                                                        //返回flag

}

////**********************************LCD显示函数开始**************************************

void lcd_display()

{

uchar i=0;

write_com(0x80+0x40+8);

for(i=0;i<n;i++)

{

write_date(table3[0]);

}

}

//****************************************键盘功能分配函数群开始****************************

//** 0 ** 1 **2 ** 3**

//** 4** 5** 6 **7 **

//**8** 9** 确认(A)  **无效(B)

//**取消(C)**修改密码键(D)**确认修改键(E)**无效(F)

void key_manage1()

{

tab_key[n]=0;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0;

count4++;

}

}

  926. void key_manage2()

tab_key[n]=1;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1;

count4++;

}

}

  936. void key_manage3()

tab_key[n]=2;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2;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4()

{

tab_key[n]=3;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3;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5()

{

tab_key[n]=4;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4;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6()

{

tab_key[n]=5;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5;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7()

{

tab_key[n]=6;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6;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8()

{

tab_key[n]=7;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7;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9()

{

tab_key[n]=8;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8;

count4++;

}

}

void key_manage10()

{

tab_key[n]=9;

n++;

if(xiugaiflag==1)

{

mima[count4]=9;

count4++;

}

}

//**********************************确认键**************************************************************

void key_manage11()

{

       enterflag=1;                                        //确认键按下

       if(n==8)                                           //只有输入8个密码后按确认才做比较

                mimaflag=mimacmp();

       else

                mimaflag=0;

        if(enterflag==1)

                {

                        enterflag=0;

                        n=0;

                        //用FFFFFFFF清除已经输入的密码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TR1=1;                                                                       //打开计数器1

                        count1=0;                                                                //定时器1由50MS累计到1S所用的计数器

                        if(mimaflag==1)

                        {

                                a=0;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4[count3]);       //密码正确,显示RIGHT,绿灯亮

                                       delay(5);

                                }

                        }

                    else

                        {

                                 n=0;

                                 red=0;

                            bell=0;

                                a++;

                                if(a==1)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5[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 first error,红灯亮

                                               delay(5);

                                        }

                                               TR1=1;

                                }

                                if(a==2)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6[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SECOND ERROR,红灯亮

                                                       delay(5);

                                               }

                                                        TR1=1;

                                }

                                  if(a==3)

                                        {

                                               for(count3=0;count3<8;count3++) //ffffffff清除密码

                                               {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7[count3]);       //密码错误,显示third error see,红灯亮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8[count3]);//密码错误,显示 UTOMORROW ,红灯亮

                                                       delay(5);

                                               }

                                                       TR1=0;

  1106.                                         }

  1108.        }

}

void key_manage12()

{

tab_key[n]=11;

n++;                                                 //密码计数清零

  1114. }

  1115. //****************************************************取消键********************************************

  1116. void key_manage13()

  1117. {

n=0;                                                  //密码计数清零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第一行显示INPUTTHE PASSPORD: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

//*******************************************修改密码键**********************************

void key_manage14()

{

       uchar aa=0;

       n=0;

       xiugaiflag=1;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9[count3]);       //显示define the password

       delay(5);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0[count3]);       //显示--------

       delay(5);

}

TR0=1;

}

//******************************************修改密码键的确认键********************************

void key_manage15()

{

n=0;

enter1flag=1;

if(enter1flag==1)

{

       enter1flag=0;

       count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tab_key[count3]=0x0f;                        //用FFFFFFFF清楚已经输入的密码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1[count3]);

                delay(100);

       }

       TR1=1;

       count1=0;

}

}

void key_manage16()

{

tab_key[n]=15;

n++;

}

  1184. //****************************************定时器1的50MS,共延时1秒*****************************

  1185. void time_1() interrupt 3

  1186.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count1<20)

       {

                count1++;

       }

       else                                                        //计时到1S

       {

                TR1=0;

                count1=0;

                mimaflag=0;

                red=1;

                bell=1;

                //显示FFFFFFFF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显示INPUT THE PASSCODE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FFFFFFFF

                                delay(5);

                        }

       }

  1215. }

  1216. //***********************************************定时0**********************************************

  1217.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1218.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4<8)

{

       key_scan();

}

else

{

       TR0=0;

       count4=0;

}

}

  1231. //初始化函数

  1232. void init()

  1233. {

       uchar i;

       lcden=0;

       write_com(0x38);                                        //打开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c);                                        //打开显示,光标等等设置未零

       write_com(0x06);                                        //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当写一个字符后整频显示左移,

       write_com(0x01);                                        //清零指令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1241.        //定时器初始化

  1242.        TMOD=0x11;                                                       //T0,T1工作方式1

  1243.         TH0=(65536-2000)/256;

  1244.        TL0=(65536-2000)%256;                                //T0初始化2MS

  1245.        TH1=(65536-50000)/256;

  1246.        TL1=(65536-50000)%256;                                //T1初始化50MS

       TR1=0;

       ET1=1;

       EA=1;

       TR0=0;

       ET0=1;

  1252.        count0=0;                                                       //初始没有密码输入,故为零

  1253.        enterflag=0;                                               //没有确认键按下

  1254.        mimaflag=0;                                                       //密码正确与否键先置零

       red=1;                                                               //红灯不亮

//************密码存入EPROM中**********************************

       sda=1;

       delay(5);

       scl=1;

       delay(5);

       for(i=0;i<8;i++)

       {

                write_add(i,8);

                delay2(100);

       }

       for(i=0;i<8;i++)

       {

                mima[ i]=read_add(i);
[ i]
                delay(5);

       }

}

void main()

{       rw=0;

       init();

       write_com(0x80);                                               //指针所指位置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1[count3]);                //第一行显示INPUTTHE PASSPORD: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count3=0;count3<16;count3++)

       {

               write_date(table2[count3]);                //开机显示FFFFFFFF

                delay(5);

       }

       while(1)

       {

                key_scan();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lcd_display();

       }

}

//**************************************************键盘扫描函数开始********************************

void key_scan()

{

//**********扫描第一行*********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_manage1();

break;

  1312. case 0xde:

  1313. key_manage2();

  1314. break;

  1315. case 0xbe:

  1316. key_manage3();

  1317. break;

case 0x7e:

key_manage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二行***********************************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_manage5();

break;

  1344. case 0xdd:

  1345. key_manage6();

  1346. break;

  1347. case 0xbd:

  1348. key_manage7();

  1349. break;

case 0x7d:

key_manage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三行***********************************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_manage9();

break;

  1376. case 0xdb:

  1377. key_manage10();

  1378. break;

  1379. case 0xbb:

  1380. key_manage11();

  1381. break;

case 0x7b:

key_manage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扫描第四行****************************************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_manage13();

break;

  1408. case 0xd7:

  1409. key_manage14();

  1410. break;

  1411. case 0xb7:

  1412. key_manage15();

  1413. break;

case 0x77:

key_manage1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

网友A(2018-11-07):
大佬大佬

网友B:
大佬可以发一张高清点的原理图吗

网友C(2019-01-14):
能发清晰一点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