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时钟(带流水灯,断电保存)

楼主(2017-06-08):
一个简单的四位数码管的时钟,可以调节、暂停、清零时间,断电保存并且在设定的时间内有流水灯亮起。(附有程序和接线图)
如果有哪里做得不好的还请大家多指教。

/*********************************************************************
简易时钟: 1. 四位数码管显示(分秒计时)。
           2. 每到30~40秒时有流水灯亮起。
           3. 可断电保存
           4. 按键1——暂停
             按键2——清零
             按键3——加10秒
             按键4——减10秒
             按键5——加10分
             按键6——减10分
*********************************************************************/
#include<reg51.h>
#include"i2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m=0;
uchar z=0;
sbit key1=P1^0;                           //定义各按键对应的IO口
sbit key2=P1^1        ;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i;
uchar display2[]={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 };           //用于流水灯
uint counter=0;
u8 smgduan[16]={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段选
u8 smgduan1[16]={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百位的段选

u8 smgwei[8]={0x00,0x04,0x08,0x0c,0x10,0x14,0x18,0x1c}; //位选
u8 a[4];//保存时钟的数据
u8 sec,min;
void delay(u16 i)                           //延迟函数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把dat的值存放到addr地址上
{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1);//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 1);//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_SendByte(dat, 0);        //发送数据
        I2C_Stop();

}
/*******************************************************************************
* 函 数 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sec;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1);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 1);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1, 1); //发送读器件地址
        sec=I2C_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_Stop();
        return sec;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a[0]=smgduan[sec%10];
a[1]=smgduan[sec/10];

a[2]=smgduan1[min%10];
a[3]=smgduan[min/10];
for(i=0;i<4;i++)
{
P0=a[i];
P2=smgwei[4-i];
delay(300);          //不同的延时时间对数码管显示亮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时间越短影响越大
}
}

initial()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工作模式
TH0=5553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55536%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1init()
{                                                                        //定时器1初始化
TMOD=0x01;
TL1 = 0xCB;
        TH1 = 0xF3;
EA=1;             //总中断
ET1=1;             //中断允许开关
TR1=1;             //定时器开关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scan()
{
delay(200);
if(key2==0)                         //清零
{
delay(200);
min=0;
sec=0;
while (!key2);}
if(key1==0)                           //暂停
{
delay(200);
while (!key1);
TR1=~TR1;                                 //停止或启动定时器1
}
if(key3==0)        //增加10s,若此时秒大于50则在增加后进min进一,sec照量改变
{
delay(200);
if(sec<=49)
sec +=10;
else
{min+=1;
sec-=50;}
while(!key3);
}
  if(key5==0)                                //增加10m
  {
  delay(200);
  min+=10;
  while(!key5);}
  if(min>=60)                                 //min满60后全部归零
  {delay(200);
  min=0;
  sec=0;
  while(!key5);}
  delay(200);
  if(key6==0)                //减少10m,若此时时间少于10m,则时间归零
  {
  delay(200);
  if(min>=10)
  {
  min-=10;
  while(!key6);}
  else
  {delay(200);
  min=0        ;
  sec=0;
  while(!key6);}
  }
if(key4==0)                  //减少10秒
{
delay(200);
if(sec>=10)
{delay(200);
sec-=10;
while(!key4);
  }
  else if(min>=1&&sec<=10)
  {delay(200);
  min-=1;
  sec+=50;
  while(!key4);
  }
  else if(min==0&&sec<=10) //时间少于10s的在按下key4后归零
  {delay(200);
  min=0;
  sec=0;
  while(!key4);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f(m==0)                                 //断电后读数
  { sec=At24c02Read(1);
  min=At24c02Read(2);
          }
          time1init();                                          //调用各种子函数
           while(1)
{  At24c02Write(1,sec);
keyscan();
display();
initial();
}
}

void T0_int () interrupt 1                           //定时器0控制流水灯
{ TR0=0;
ET0=0;
TH0=55536/256;                 //设置初值
TL0=55536%256;
if(sec>=30&&sec<=40)                                 //在30s~40s时流水灯亮起
{
if(z<14)
{ counter++;
if(counter==30)                                                  //定时控制LED灯的改变
{  z++;
counter=0;
}
P3=display2[z]; }
  if(z==14)
  {  P3=0xff;
   z=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