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时钟程序里如何实现二十四小时制与十二小时制的转换?

楼主(2017-06-08):
汇编时钟程序里如何实现二十四小时制与十二小时制的转换?

网友A:
我不会汇编程序,只会51C语言。
看到你的问题,我认为你是懂汇编、且懂1302的。
那么,我提供一个说明,看能不能对你有帮助。
其实,还是寄存器操作。

网友B:
程序计时按24制无需改动:
只在显示"时"时做改动就可以了:
设置一个切换标记位:B_12, B_12=1时显示12制格式,B_12=0时显示不变。B_12由你选择设置0或1.
分、秒显示不受影响,当显示“时”时,读一下B_12。B_12=0,显示按原方案进行。
B_12=1时:
当时数<13,按原显示方案执行时显示。如果要做AM/PM指示时,就做显示AM;
当时数>=13,将时数-12,再按原显示方案执行时显示。如果要做AM/PM指示时,就做显示PM;
这里留了一个小错(12:00-12:59认为是上午),请楼主自己改动一下

网友C:
你使用时钟芯片没有?

时钟芯片一般都有12/24小时转换。

如果不使用时钟芯片,可以设“时0”和“时1”  2个时标(都是每小时加1),计时使用“时0”,一直加到24时清0 。
判断如果“时0”=13时,“时1”=1 ,“时0”=24时,“时1”=0 。显示使用“时1”即可。

网友C:
你可以把程序贴出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