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W4K58S4与4位数码管的连接

楼主(2017-06-08):
实物连接过程中,直接拿4位数码管和单片机的IO口连接,为什么数码管不会亮,然后又接上排阻,也是不亮,查过数码管使用手册说的是--驱动电流达到10ma就能驱动,然后15系列的单片机手册上说的是P0口的驱动电流可以达到20MA,为什么我的数码管还是不亮,然后数码管型号是3-8-LED型号的,求解答

楼主:
是共阳型的数码管,刚试过直接接电源和地,可以亮,但是亮度较低

网友A:
数码管每个段的电流只要1mA就可以看见亮,10mA时就很亮了。
单片机端口 低电平输出时,驱动电流可以达到20mA.
如果直接 将4位数码管的数据线接到单片机的P0口,如果是供阳极的数码管,不接排阻会烧毁数码管,因为数码管的内部就是二极管,压降只有1.6-2.0V,3.3V或5V直接加上去就会烧毁。
排阻选择 3V/10mA=333欧姆,可选200-500欧姆的排阻。
但是,每个段要10mA,那么一个数码管最多要8个二极管要亮,80mA驱动电流,单片机显然没有那么大能力。
20mA是指只有一个端口线低电平时的驱动能力,不是同时2-8根线都是低电平输出,所以,你的数码管是不亮的!
解决的办法:
1.快速刷新法,就是同时只有一个数码管的一个段亮,要靠软件不断地快速逐个巡回刷新。
2.三极管驱动电路,把每个数码管的8根数据线都加上三极管和基极电阻,NPN型,单片机端口高有效。
3. 选数码管驱动芯片

网友B:
没程序目的滴显示就失去数码管的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共阳型的数码管,刚试过直接接电源和地,可以亮,但是亮度较低

共阳数码管的话需要把数码管阳极连接的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这样就可以输出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