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磁感应有关的传感器

楼主(2017-06-08):
老铁们,与电磁感应有关的传感器有哪些,多多益善。

网友A:
电磁感应的传感器很多。
1. TV/TA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本质原理都是电磁感应的变压器
2. 霍尔传感器 将磁场强度转换为电压输出,可以测量磁场强度、导线电流(交直流)
3. 位置和行程传感器,有磁片的移动端接近或离开线圈时,线圈中有电流。可检测物体通过某个位置。

网友B:
霍尔传感器

网友C:
霍尔传感器  位置和行程传感器 干簧管

网友D:
用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