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数字电压表,TLC2453和TLC2543有区别吗?

楼主(2017-06-08):
TLC2453不知道,TLC2543知道是12位AD转换模块。

网友A:
为何不查两者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查两者的手册?

问题是找不到TLC2453的使用手册,我也去过生产这个类型的芯片的公司主页上找过。没有。

网友B(2021-04-22):
TLC2543精度比较高

网友C(2022-03-21):
百度上查手册

网友D:
不如买国产两三块钱的24位ADC,实际精度19~2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