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设计的读取K型感温头并控制强电设备的系统

楼主(2017-06-08):
温度传感器种类繁多,在学校比较常用DS18B20,DTH11,做些简单室温检测。后来逐渐接触到一些工业级的温感,前些时间做过一个NTC型感温头的控制系统,温度的变化引起电阻的变化,这就需要用AD转化测出阻值,利用函数公式求温度,或者利用查询法测出温度,感觉略显麻烦,不过NTC有NTC的优势。最近主要是在用K型感温头来做实验,关于各种感温头的优势和劣势,大家可以去百度看看。好了,话不多说,上图,上程序:

/*
功能:自动检测温度,开机加热20分,进入恒温75℃±2℃,
      按键k4----强制加热
          具有未放置加热锅提示、感温头损坏或未连接提示、
          加热状态和恒温状态自动切换和手动切换等功能

修改时间:17/6/3

原理图和PCB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ingyi.c"

void main()
{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anjian();                //按键扫描
                temp=Re_Convert();        //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Temp_Change();            //加热状态切换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H0=(65536-48000)/256;// 给高8位赋值
  TL0=(65536-48000)%256;//给低8位赋值
  num++;
  if(num==10)
  {
    num=0;
    miao--;
        led=0;
        if(miao<=0)
        {
          miao=60;
          fen--;
          if(fen<0)                 //加热时间到,则关闭加热,关闭定时器 ,切换到恒温状态
          {
                  TR0=0;
                  led=1;
                  jiare=1;
                  biaozhi=1;
                  delay(10);
          }
    }
  }

}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K=P1^7;
sbit CS =P1^6;
sbit SO =P1^5;         //MAX6675接口

sbit led=P1^0;
sbit k4 =P3^3;         //强制加热按键
sbit jiare=P3^2; //加热控制继电器

uint temp,m,c=0;
uchar num,Flag_connect;
char fen=10,miao=0;
uchar biaozhi=0;

uint Re_Convert();
void anjian();
void Temp_Change();
void TIMER_INIT();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440;j>0;j--);
}

void TIMER_INIT()
{
        TH0=(65536-50000)/256;// 给高8位赋值
    TL0=(65536-50000)%256;//给低8位赋值
    TMOD=0X01;// 设置T0工作方式为1,定时模式
        TR0=1;//  开始定时器0
    ET0=1;// 开始定时器0中断
        EA=1;

        led=0;
        jiare=0;  //加热开
}

void anjian()          //按键扫描
{
        if(k4==0)                                 //强制加热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
                   {
                                   delay(10);
                                m++;
                   }
                   if(m>=200)
                        {
                                biaozhi=2;
                                m=0;
                        }
                        if(m>0&&m<200)
                        {
                           m=0;
                           biaozhi++;
                           if(biaozhi>=2)
                           biaozhi=0;
                        }
                }
        }

}

void Temp_Change()           //加热状态切换
{

        if(Flag_connect==0)          //判断k型热电偶是否连接
        {
                if(temp<=220)           //判断加热盘温度是否过高,即是否放锅
                {
                        if(biaozhi==0)                   //加热状态
                        {
                          led=0;
                          jiare=0;          //加热开
                          TR0=1;          //定时器开
                        }

                        if(biaozhi==1)                 //恒温状态
                        {
                          TR0=0;          //定时器关
                      miao=0;
                      fen=10;          //加热时间复位
                          if(temp>=80)
                          {
                                  jiare=1;        //加热关

                          }
                          else
                          {
                                  if(temp<=75)
                                {
                                  jiare=0;          //加热开
                                }
                          }
                          delay(180);
                          c++;
                          if(c>=5)
                          {
                                led=~led;
                                c=0;
                          }
                        }
                        if(biaozhi==2)
                        {
                                led=1;
                                jiare=1;
                        }
                }
                else                         //        加热盘温度是过高,
                {
                        led=1;
                        jiare=1;        //加热关闭
                }
        }
   else          //Flag_connect为1表示 热电偶未连接,
   {
                    led=1;
                        jiare=1;        //加热关闭
        }
}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  = 1;
        _nop_();

        CS  = 0;
        _nop_();
        _nop_();
        SCK = 0;
        _nop_();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 = 1;
                dat = dat<<1;

                if( SO==1 )
                        dat = dat|0x01;
                else
                    dat=dat|0x00;

                SCK = 0;
                _nop_();
        }
        CS = 1;
        Flag_connect=dat&0x04;                         //读出数据的D2位是热电偶掉线标志位,该位为1表示掉线,
                                            //该位为0表示连接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MAX6675是否在线

        dat = dat<<1;                                                   //读出来的数据的D3~D14是温度值
    dat = dat>>4;
    dat = dat/4;                                                //测得的温度单位是0.25,所以要乘以0.25
        return dat;

}

网友A:
绝对好资料啊,楼主能分享下头文件吗?最好传个工程压缩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好资料啊,楼主能分享下头文件吗?最好传个工程压缩包啊

#include <REGX52.H>、#include "intrins.h"这两个KEil自带。
#include "dingyi.c"已用分割符在文中区分开来了,后半部分就是。

楼主:
匹配PCB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