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中文手册下载 引脚图 功能说明 (USB转串口芯片pdf资料共5页)

楼主(2017-06-08):
1、概述
CH340是一个 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 USB 转串口、USB 转 IrDA 红外或者USB 转打印口。
在串口方式下,CH340提供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
串口设备直接升级到USB总线。有关USB转打印口的说明请参考手册(二)CH340DS2。
在红外方式下,CH340外加红外收发器即可构成USB 红外线适配器,实现SIR 红外线通讯。
2、特点
● 全速USB 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外围元器件只需要晶体和电容。
● 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 USB 增加额外串口。
● 计算机端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 50bps~2Mbps。
● 支持常用的MODEM 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提供RS232、RS485、RS422 等接口。
● 支持IrDA规范SIR红外线通讯,支持波特率 2400bps 到 115200bps。
● 软件兼容 CH341,可以直接使用CH341的驱动程序。
● 支持5V 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
● 提供SSOP-20和SOP-16无铅封装,兼容 RoHS。

封装:

引脚功能:

5、功能说明
CH340芯片内置了USB上拉电阻,UD+和 UD-引脚应该直接连接到 USB 总线上。
CH340芯片内置了电源上电复位电路。
CH340芯片正常工作时需要外部向XI引脚提供12MHz的时钟信号。一般情况下, 时钟信号由CH340
内置的反相器通过晶体稳频振荡产生。外围电路只需要在 XI 和 XO引脚之间连接一个12MHz的晶体,并且分别为XI 和XO引脚对地连接振荡电容。
CH340芯片支持 5V电源电压或者 3.3V电源电压。当使用 5V 工作电压时,CH340芯片的 VCC引脚
输入外部 5V 电源,并且 V3 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 4700pF 或者 0.01uF 的电源退耦电容。当使用 3.3V工作电压时, CH340芯片的 V3 引脚应该与VCC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 3.3V电源, 并且与 CH340芯片相连接的其它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3.3V。
CH340自动支持 USB设备挂起以节约功耗,NOS#引脚为低电平时将禁止 USB 设备挂起。
异步串口方式下CH340 芯片的引脚包括:数据传输引脚、MODEM 联络信号引脚、辅助引脚。 数据传输引脚包括:TXD 引脚和 RXD引脚。串口输入空闲时,RXD应该为高电平,如果R232引脚为高电平启用辅助RS232 功能,那么RXD引脚内部自动插入一个反相器,默认为低电平。串口输出空闲时,CH340T 芯片的 TXD为高电平,CH340R芯片的 TXD 为低电平。
MODEM 联络信号引脚包括:CTS#引脚、DSR#引脚、RI#引脚、DCD#引脚、DTR#引脚、RTS#引脚。所有这些MODEM联络信号都是由计算机应用程序控制并定义其用途。
辅助引脚包括:IR#引脚、R232引脚、CKO引脚、ACT#引脚。IR#引脚为低电平将启用红外线串口模式。R232引脚用于控制辅助RS232 功能,R232为高电平时 RXD引脚输入自动反相。ACT#引脚为USB设备配置完成状态输出(例如USB红外适配器就绪)。IR#和 R232 引脚只在上电复位后检查一次。
CH340 内置了独立的收发缓冲区,支持单工、半双工或者全双工异步串行通讯。串行数据包括 1个低电平起始位、5、6、7或8个数据位、1个或 2 个高电平停止位,支持奇校验/偶校验/标志校验/空白校验。CH340 支持常用通讯波特率:50、75、100、110、134.5、150、300、600、900、1200、
1800、2400、36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3600、38400、56000、57600、76800、115200、128000、153600、230400、460800、921600、1500000、2000000 等。串口发送信号的波特率误差小于0.3%,串口接收信号的允许波特率误差不小于 2%。
在计算机端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CH340 的驱动程序能够仿真标准串口,所以绝大部分原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通常不需要作任何修改。
CH340可以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 USB总线为计算机增加额外串口。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可以进一步提供RS232、RS485、RS422 等接口。
CH340只需外加红外线收发器,就可以通过 USB总线为计算机增加 SIR 红外适配器,实现计算机与符合IrDA规范的外部设备之间的红外线通讯。

完整的pdf格式中文手册51黑下载地址(共5页):

网友A(2017-12-11):
下载个东西都这么麻烦

网友B(2018-02-05):
现在CH340已有内置晶振的版本CH340C和超小封装超小体积的版本CH340E(MSOP10)

网友C:
这个资料对初学者是很有用的。

网友D(2018-06-17):
“输入外部 5V 电源,并且 V3 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 4700pF 或者 0.01uF 的电源退耦电容。”这一段里面的0.01uf,我看别的资料里写的是0.1uf呢?不知道那个正确

网友E(2021-06-29):
终于知道8266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