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生日快乐potuse汇编代码

楼主(2017-06-08):
ORG 0000H;
AJMP READY;                   //短转移
ORG 000BH;                    //定时器0中断入口
AJMP EXT0;
ORG 0030H;
READY:MOV TMOD,#00010001B;   //设置寄存器初始化
MOV  IE,#10000010B;          //允许中断总控与定时器0中断
AGAIN:MOV DPTR,#TABLE;       //DRTR指向字形码表首址
MAINL:CLR A;                 //清0
MOVC A, @A+DPTR;             //取地址值
MOV R1,A;
INC DPTR;                    //地址加一
CLR A;
MOVC A,@A+DPTR;
MOV R0,A ;
INC DPTR;
ORL A,R1;                    //或
JZ XZF;                      //A=0转移
MOV A,R0;
ANL A,R1;                    //与
CJNE A,#0FFH,START;          //比较转移
AJMP AGAIN;
START:MOV TL0,R0;            //将R0,R1分别放入TL0与TH0寄存器
MOV TH0,R1;
SETB TR0;
CLR A;
MOVC A,@A+DPTR;
MOV R2,A;
INC DPTR;
AJMP DELAY;
XZF:CLR TR0;
CLR A;
MOVC A,@A+DPTR;
MOV R2,A;
INC DPTR;
DELAY:ACALL YS187MS;        //调用子程序
DJNZ R2 ,DELAY;             //减一不为0转移
AJMP MAINL;
EXT0:MOV TL0,R0;
MOV TH0,R1;
CPL P1.0;                   //P1.0引脚输出取反
RETI;
YS187MS:SETB TR1;
MOV R5,#100;
YSLOOP:MOV TL1,#LOW(65536-1870);//取低八位
MOV TH1,#HIGH(65536-1870);      //取高八位
YSPD:JBC TF1,YSLOOP1;           //TF1为1跳转为0执行下一条
AJMP YSPD;
YSLOOP1:DJNZ R5,YSLOOP;
CLR TR1;
RET;                            //子程序返回
TABLE:DB 0FDH,80H,03H,0FDH,80H,01H; //字形码表
DB 0FDH,0C6H,04H,0FDH,80H,04H;
DB 0FEH,2AH,04H,0FEH,02H,04H;
DB 00H,00H,04H;
DB 0FDH,80H,03H,0FDH,80H,01H;
DB 0FDH,0C6H,04H,0FDH,80H,04H;
DB 0FEH,5CH,04H,0FEH,2AH,04H;
DB 00H,00H,04H;
DB 0FDH,80H,03H,0FDH,80H,01H;
DB 0FEH,0C0H,04H,0FEH,84H,04H;
DB 0FEH,2AH,04H,0FEH,02H,04H;
DB 0FDH,0C6H,04H;
DB 0FFH,98H,03H,0FEH,98H,01H;
DB 0FEH,84H,04H,0FEH,2AH,04H;
DB 0FEH,5CH,04H,0FEH,2AH,04H;
DB 00H,00H,04H;
DB 0FFH,0F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