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检测器 基于51单片机的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7-06-08):
给大伙分享一个最近的学习成果:基于51单片机的温湿度仿真 程序加proteus 8.0的版本 1602液晶屏显示
dht11温湿度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bit DHT_Start();
void aj (void);
bit DHT_ByteRead(unsigned char *dat);
/////////////////////////////////////////////////////////////////////
sbit K1=P1^4;           ///引脚声明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M1=P1^0;
sbit M2=P1^1;
sbit M3=P1^2;
sbit M4=P1^3;

sbit D1=P2^7;
sbit D2=P2^6;

sbit KD1=P2^3;
sbit KD2=P2^4;

/////////////////

/////////////////////////////  数组命名
int SD,WD,x,xx,SDC,WDC,PWM1,PWM2;
int KK1,KK2;
int wdg=40,wdd=20,sdg=80,sdd=60;
bit SZ,JB;
bit flag1s = 0;          //1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
{
x=99999;
while(x--);
}
   /////////////////////////////////
void main()          ////////////////主程序
{

    bit tmp;
    unsigned char str[12];
         unsigned char DHT[5];
  ////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T0定时10ms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M1=0; M1=0;M2=0;M3=0;D1=0;D2=0;
////////////////////////////////////
  DHT_Start();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while (1)
    {
        LcdShowStr(0, 0, "WD");        //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ShowStr(0, 1, "SD");        //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ShowStr(5, 0, "H");        //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ShowStr(5, 1, "H");        //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ShowStr(9, 0, "L");        //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ShowStr(9, 1, "L");        //显示到液晶屏上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str[0] = (wdg/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wdg%10) + '0';  //个位转为ASCII
           str[2] = '\0';
               LcdShowStr(6, 0, str);

                   str[0] = (wdd/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wdd%10) + '0';  //个位转为ASCII
           str[2] = '\0';
               LcdShowStr(10,0, str);

                   str[0] = (sdg/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sdg%10) + '0';  //个位转为ASCII
           str[2] = '\0';
               LcdShowStr(6, 1, str);

                   str[0] = (sdd/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sdd%10) + '0';  //个位转为ASCII
           str[2] = '\0';
               LcdShowStr(10, 1, str);

                DHT_Start();
                        tmp=DHT_ByteRead(&DHT);
                   if(tmp==1)
                   {
                   str[0] = (DHT[0]/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DHT[0]%10) + '0';  //个位转为ASCII
               LcdShowStr(2, 1, str);

                   str[0] = (DHT[2]/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DHT[2]%10) + '0';  //个位转为ASCII
           str[2] = '\0';
               LcdShowStr(2,0, str);

                   WD= DHT[2];
                   SD=DHT[0];
                   }
        }

                ////////////////////超热警报
                if(wdg<=WD)
                {
                WDC=WD-wdg+2;
                 M1=1;
                }
                else M1=0;

                if(wdd>=WD)
                {
                WDC=wdd-WD+2;
                 M2=1;
                }
                else M2=0;

                if(sdg<=SD)
                {
                SDC=SD-sdg+2;
                 M3=1;
                }
                else M3=0;

                if(sdd>=SD)
                {
                SDC=sdd-SD+2;
                 M4=1;
                }
                else M4=0;

                if(wdg<=WD||wdd>=WD)
                {
                  PWM1++;
                  if(PWM1<WDC)
                  D1=1;
                  if(PWM1>=WDC)
                   D1=0;
                  if(PWM1==10)
                  PWM1=0;
                }
      if(wdg>WD&&wdd<WD&&KK1==0)
            D1=0;

                if(sdg<=SD||sdd>=SD)
                {
                  PWM2++;
                  if(PWM2<SDC)
                  D2=1;
                  if(PWM2>=SDC)
                   D2=0;
                  if(PWM2==10)
                  PWM2=0;
                }
                if(sdg>SD&&sdd<SD&&KK2==0)
         D2=0;
                /////////////////////////////按键设置
                 aj();
                  //////////////////////////////////////////////
         }
}

void aj (void)
{

if(KD1==0)
{
  delay();
  KK1++;
  if(KK1==1)
   D1=1;
   if(KK1>=2)
   {
    D1=0;
        KK1=0;
   }
}

if(KD2==0)
{
  delay();
  KK2++;
  if(KK2==1)
   D2=1;
   if(KK2>=2)
   {
    D2=0;
        KK2=0;
   }
}
                 if(K1==0)
                {
                   xx++;
                  delay();
                  if(xx==1)
                    LcdShowStr(12, 0, "WDH");        //显示到液晶屏上
                  if(xx==2)
                    LcdShowStr(12, 0, "WDL");        //显示到液晶屏上
                  if(xx==3)
                    LcdShowStr(12, 0, "SDH");        //显示到液晶屏上
                  if(xx==4)
                    LcdShowStr(12, 0, "SDL");        //显示到液晶屏上
                if(xx>=5)
                xx=0;
                }
                if(K2==0)
                {

                if(xx==1)
                {
                  LcdShowStr(12, 1, "WD+");        //显示到液晶屏上
                  wdg++;
                }
                                if(xx==2)
                {
                  LcdShowStr(12, 1, "WD+");        //显示到液晶屏上
                  wdd++;
                }
                                if(xx==3)
                {
                  LcdShowStr(12, 1, "SD+");        //显示到液晶屏上
                  sdg++;
                }
                                if(xx==4)
                {
                  LcdShowStr(12, 1, "SD+");        //显示到液晶屏上
                  sdd++;
                }

                  delay();
                }

                if(K3==0)
                {
                                 if(xx==1)
                {
                  LcdShowStr(12, 1, "WD-");        //显示到液晶屏上
                  wdg--;
                }
                                if(xx==2)
                {
                  LcdShowStr(12, 1, "WD-");        //显示到液晶屏上
                  wdd--;
                }
                                if(xx==3)
                {
                  LcdShowStr(12, 1, "SD-");        //显示到液晶屏上
                  sdg--;
                }
                                if(xx==4)
                {
                  LcdShowStr(12, 1, "SD-");        //显示到液晶屏上
                  sdd--;
                }
                  delay();
                }
                 if(K4==0)
                {

                  delay();
                  xx=0;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
}
/* 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str-字符串指针,dat-待转换数,返回值-字符串长度 */
unsigned char Int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int dat)
{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6];

    if (dat < 0)  //如果为负数,首先取绝对值,并在指针上添加负号
    {
        dat = -dat;
        *str++ = '-';
        len++;
    }
    do {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 = dat % 10;
        dat /= 10;
    } while (dat > 0);
    len += i;     //i最后的值就是有效字符的个数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

网友A:
你好  请问一下你的proteus里面怎么有DHT11的  为什么我的没有  是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B:
我最近在做基于单片机温室大棚温湿度报警程序设计。。小白一个完全不懂

网友C:
请问这个实现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网友D(2017-09-19):
proteus7.7版本里是没有DHT11的。

网友E:
工程文件不能用 proteus打开啊!

网友F:
为什么我没能找到dsn文件

网友G(2017-11-01):
学习下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proteus,现在版本的差别很大

网友H:
为什么proteus8会打开不了文件,一打开就直接关闭

网友I:
学习下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proteus,现在版本的差别很大DE1

网友J(2017-12-01):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正在研究DHT11,一定好好学习下。

网友K:
程序下载进单片机为什么全部是高电平?

网友L:
一直仿真不了DHT11,想学习一下

网友M(2018-01-10):
能发我邮箱吗?1628015612@qq.com

网友N:
你好,想求一下pcb图可以吗,实在是画不出来

网友O(2018-03-03):
请问如何制作DHT11的仿真模型?

网友P:
每次都是  PDS.exe已停止运行 是什么鬼 各位大佬

网友Q: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proteus8会打开不了文件,一打开就直接关闭

我也是,下载了一个,proteus 8.0 打不开文件,一打开就关闭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每次都是  PDS.exe已停止运行 是什么鬼 各位大佬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R(2018-04-12):
为什么温度高低和湿度高低控制的都是同一个设备,不应该是温度高时是通风设备,温度低是是加热设备吗?

网友S:
最近在做一个设计需要用到温湿度检测,感觉挺好

网友T:
最近在做温湿度报警仪,感谢分享

网友U:
小白一只,下载下来研究很久还是不会。

网友V: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己命名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W:

应该是根据温湿度值调节风扇转速!!!或者说温湿度值超过设置报警阈值风扇启动

网友X:
您好 能方便加下WX吗 我想要原理图和PCB 我给您红包

网友Y: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proteus8会打开不了文件,一打开就直接关闭

对,我也是这样,一打开就关闭,,你后来成功了吗

网友Z:
很棒 看不懂耶 那个DHT11 为啥可以画出啦u?

网友Z:
可不可以发给我 邮箱里 2695202062@qq.com

网友AA:
刚好遇到这个题目了

网友AB:
很好,很有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版本不对,下个最新的8.7版本就可以打开

网友AC:
请问楼主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Z:
?你能打开

网友AD(2018-05-17):
谁下载了,发给我一份吧。hushuliang@qq.com

网友AE:
看看,还不知道仿真软件是怎么用的,又不能下载,能送我邮箱?

网友AF:
给力啊 我一会就去下载测试 感谢

网友AG:
想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AH(2018-06-30):
刚好需要这个,很给力

网友AI:
很棒~很棒!!!!

网友AJ:
完整版在哪里啊

网友AK:
各位大佬,为什么仿真之后LED没有任何反应呢?

网友AL(2018-09-17):
好的很哦谢谢老哥

网友AM(2018-12-12):
余下代码在哪下载

网友AN:
老哥,连接电路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连出来lcd不显示

网友AO:
想问下,用DHT21的话,这程序该怎么改啊?

网友AO:
用DHT21,程序该怎么改啊?

网友AP:
谢谢,很给力,不多为什么每次仿真开始,低温报警都要亮一次

网友AQ(2019-03-10):
好想下载下来,微信已经关注了

网友AR:
感谢楼主,很需要这个

网友AS:
为什么仿真他提示出错啊

网友AT(2019-04-10):
测试了下很好 谢谢分享 资料留存先

网友AU:
好帖子,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V:
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AW:
学习一下!学做温湿度报警仪,感谢分享!

网友AX:
太棒了,最近在做小设计。

网友AY(2019-05-12):
很好,帮了我大忙,十分感谢

网友AZ: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一下你的proteus里面怎么有DHT11的  为什么我的没有  是版本的问题吗

proteus8.6版本有

网友BA:
请问如果用dht22温湿度检测器,那程序应该怎么改

网友BB:
测试了一下,可以使用,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BC:
初学这,已下载学习

网友BD(2019-06-11):
很给力!建议单独建立一个dht11头文件

网友BE:
woc 牛逼 仿真试试

网友BF:
非常感谢,注释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BG:
楼主坑的很,程序你要么就别给,给了程序还把C文件删了,真的恶心到了!

网友BH:
很好,有没有只检测湿度的传感器

网友BH:
有没有只检测湿度的

网友BI:
打不开呀  找不到路径  是因为时间太长了么?
能私发我一下么    2649053528@qq.com

网友BJ(2019-12-20):
很棒
。我是小白感觉很有用,希望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BK:
哥,在吗,为什么我编译后不能创建hex文件啊

网友BL(2020-02-15):
我的Proteus竟然没有找到DHT11,只有SHT系列。

网友BM:
哇,很厉害,小白来研究哦i

网友BN: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在keil4里面调试,但是里面有的hex文件可以用。

网友BO(2020-03-22):
谢谢,正需要这个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BP:
DHT11的温湿度检测如何仿真的?下载仿真不了,怎么弄?

网友BP:
如何仿真的?下载仿真不了,怎么弄?

网友BQ:
真的是良心帖子

网友BR:
最近正在做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BR:
最近正在做这个,学习下

网友BS(2020-04-25):
DHT11这个大家都在用啊

网友BT:
试一试看可以用不

网友BU:
找了一圈,别的人分享的都是假的,就你这个是真的,大赞!

网友BV: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一下你的proteus里面怎么有DHT11的  为什么我的没有  是版本的问题吗

proteus 8.6可以

网友BW: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STARTUP.obj",
"1602.obj",
"MAIN.obj",
"dht11.obj"
TO "CX"
RAMSIZE(25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OPENCURSOR?160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CLOSECURSOR?160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INTTOSTRING?MAIN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83FH BYTE (103%) *
******************************************************************************
Program Size: data=76.4 xdata=0 code=2805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3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OPENCURSOR?160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CLOSECURSOR?160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INTTOSTRING?MAIN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我 的为什么不能创建成功

网友BX:
哇,测试了很成功

网友BY:
这个真的太棒了 单片机课程设计就是这个

网友BY:
很棒很棒

网友BZ(2020-06-01):
很赞作品非常好

网友CA:
为什么无法打开呢

网友CB: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CC: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proteus8会打开不了文件,一打开就直接关闭

没PO解好,卸载掉重新安装吧,注意PO解方法,安装路径!!

网友CA:
对,我的也生成不了.hex文件,是不是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CD(2020-09-17):
可以仿真,可以编译,只是有几个warning,编译后的.hex可以仿真运行。难得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CE(2021-04-14):
感谢分享,好资料,仿真功能正常

网友CF(2021-11-17):
谢谢,可惜注解少

网友CG(2022-05-11):
你好,如果多点测量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