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仿真与单片机代码

楼主:
#
没事做了一个电子秤仿真

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RITE_ADDR 0x90
#define AD_COMMAND 0x00
#define READ_ADDR 0x91
/*管脚定义*/
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sbit shumaguan1 = P3^4;
sbit shumaguan2 = P3^5;
sbit shumaguan3 = P3^6;
sbit shumaguan4 = P3^7;
sbit xiaoshudian = P0^7;
sbit alarm = P2^2;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全局变量*/
uchar adc_data = 0;          //记录每一次读取的adc数据
uchar key_value =0;  //记录每一次按键值
uchar temp_data[4] = {0}; //记录输入的单价
uchar point_place = 0;    //记录小数点位置
uchar wei_shu = 0;                  //记录总共数据位数
uchar equal_sign = 0;          //记录是否按下“=”号
uchar interrupt_flag = 0; //发生中断标记
uint  price = 0;  //用来记录单价
/*微秒级别延时(5us)*/
void delay_us()
{;;}
/*毫秒级别延时(z微妙)*/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20 ;y>0;y--);
}
/*报警*/
void beep_on(void)
{
        alarm = 0;
}
void beep_off(void)
{
        alarm = 1;
}
/*键盘读取函数*/
uchar keyboard_read()
{
        uchar key,temp;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_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7;
               break;
          case 0xde:
               key=8;
               break;
          case 0xbe:
               key=9;
               break;
          case 0x7e:
               key='/';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_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_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1;
               break;
          case 0xdb:
               key=2;
               break;
          case 0xbb:
               key=3;
               break;
          case 0x7b:
               key='-';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_ms(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
               break;
          case 0xd7:
               key=0;
               break;
          case 0xb7:
               key='=';
               break;
          case 0x77:
               key='+';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return key;
}
/*iic开始信号*/
void start()
{
        SCL = 1;
        _nop_();
        SDA = 1;
        delay_us();
        SDA = 0;
        delay_us();
        SCL = 0;//拉低时钟线,开始信号以后方便更改SDA 上面的数据来发送
        _nop_();
}
/*iic 停止信号*/
void stop()
{
        SCL = 1;
        _nop_();
        SDA = 0;
        delay_us();
        SDA = 1;
        delay_us();
}
/*回复响应信号*/
void respond()
{
        SCL = 1;
        _nop_();
        SDA = 0;
        delay_us();

        SCL = 0; //凡是在一个小节后拉低SCL 都是为了方便接下来的 数据传输
        _nop_();
}
/*不响应*/
void norespond()
{
        SCL = 1;
        _nop_();
        SDA = 1;
        delay_us();
}
/*初始化iic总线*/
void init_iic_line()
{
        SCL = 1;
        _nop_();
        SDA = 1;
        _nop_();
}

/*往iic设备发送数据,先发送数据的最高位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temp;
        temp = value;
        for(i = 0;i<8;i++)
        {
                SCL = 0;
                _nop_();
                if((temp & 0x80) == 0x80)
                {
                        SDA = 1;
                }
                else
                {
                        SDA = 0;
                }
                SCL = 1;
                _nop_();
                temp <<=1;
        }
        SCL = 0;
        _nop_();
}
/*读取iic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return_value = 0;
        SDA = 1;//释放数据线,交给从机控制
        _nop_();
        SCL = 0;
        _nop_();
        for(i = 0;i<8;i++)
        {
                SCL = 1;
                if(SDA == 1)
                {
                        return_value  = return_value |0x01;
                }
                if(i<7)//这里很重要
                {
                        return_value <<= 1;
                }
                SCL = 0;
                _nop_();
        }
        return return_value;
}
/*显示一个数码管*/
void display_one(uchar value)
{
        P0 = table[value];
}
/*初始化iic设备*/
void init_iic_device()
{
        start();
        write_byte(WRITE_ADDR);
        respond();
        write_byte(AD_COMMAND);
        respond();
}
/*读取adc数据*/
uchar read_adc_data()
{
        uchar adc_data = 0;
        start();
        write_byte(READ_ADDR);
        respond();
        adc_data = read_byte();
        norespond();
        stop();
        return adc_data;
}
/*adc数据处理*/
void adc_data_process()
{
        long temp_weight;
        temp_weight = ((long)adc_data)*1000/51;
        temp_data[0] = temp_weight/1000;
        temp_data[1] = temp_weight%1000/100;
        temp_data[2] = temp_weight%1000%100/10;
        temp_data[3] = temp_weight%1000%100%10;
        point_place = 1;
        wei_shu = 4;
}
/*选择哪个数码管亮*/
void shumaguan_slect_on(uchar num)
{
        uchar temp = 4;
        temp = temp-(wei_shu -num);
        switch(temp)
        {
                 case 0:
                         shumaguan1 = 0;
                        break;
                 case 1:
                         shumaguan2 = 0;
                        break;
                 case 2:
                         shumaguan3 = 0;
                        break;
                 case 3:
                         shumaguan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选择哪个数码管熄灭*/
void shumaguan_slect_off(uchar num)
{
        uchar temp = 4;
        temp = temp-(wei_shu -num);
        switch(temp)
        {
                 case 0:
                         shumaguan1 = 1;
                        break;
                 case 1:
                         shumaguan2 = 1;
                        break;
                 case 2:
                         shumaguan3 = 1;
                        break;
                 case 3:
                         shumaguan4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lear_led(void)
{
        shumaguan1 = 1;
        shumaguan2 = 1;
        shumaguan3 = 1;
        shumaguan3 = 1;
}
/*显示子程序,支持显示重量,单价,总价*/
void display()
{
        uchar i;
        clear_led();
        for(i = 0;i < wei_shu;i++)
        {
                if((i + 1) == point_place)
                {
                        shumaguan_slect_off(i);
                        display_one(temp_data[i]);
                        xiaoshudian = 1;
                        shumaguan_slect_on(i);
                        delay_ms(5);
                        shumaguan_slect_off(i);
                }
                else
                {
                        shumaguan_slect_off(i);
                        display_one(temp_data[i]);
                        shumaguan_slect_on(i);
                        delay_ms(5);
                        shumaguan_slect_off(i);
                }
        }
}
/*计算总价并将总价每一位分离*/
void calculate_total_price()
{
        int temp_number = 0 ;
        unsigned long total_price = 0;
        switch(wei_shu -point_place)
        {
                case 3:
                        temp_number = 100;
                        break;
                case 2:
                        temp_number = 10;
                        break;
                case 1:
                        temp_number = 1;
                        break;
        }
        total_price = (unsigned long)price * (unsigned long)adc_data*1000;
        total_price = total_price/51/temp_number/1000;
        if(total_price <10000&&total_price>999)
        {
                temp_data[0] = total_price/1000;
                temp_data[1] = total_price%1000/100;
                temp_data[2] = total_price%1000%100/10;
                temp_data[3] = total_price%1000%100%10;
                wei_shu = 4;
                point_place = 3;
        }
        else if(total_price <1000&&total_price >99)
        {
                temp_data[0] = total_price/100;
                temp_data[1] = total_price%100/10;
                temp_data[2] = total_price%100%10;
                wei_shu = 3;
                point_place = 2;
        }
        else if(total_price < 100&&total_price>9)
        {
                temp_data[0] = total_price/10;
                temp_data[1] = total_price%10;
                wei_shu = 2;
                point_place = 1;
        }
        else
        {
                temp_data[0] = total_price/10;
                temp_data[1] = total_price%10;
                wei_shu = 2;
                point_place = 1;
        }
}

/*中断初始化*/
void interrupt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IT0 = 0;   //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P1 = 0xf0; //初始化矩阵键盘外部引脚电平
}
int main()
{
        interrupt_init();
        init_iic_line();
        init_iic_device();
        /*读取传感器并显示重量,直到键盘输入重量跳出*/
        while(1)
        {
                if(interrupt_flag != 1)
                {
                        adc_data = read_adc_data();
                        adc_data_process();
                        display();
                }
                else
                {
                        clear_led();
                        break;
                }
        }
        /*显示从键盘输入的单价*/
        while(1)
        {
                if(equal_sign != 1)
                {
                        display();
                        adc_data = read_adc_data();
                        if(adc_data == 0)
                        {
                                break;
                        }
                }
                else
                {
                        break;
                }
        }
        /*计算总价并显示,直到重量为0 ,表示称量物品已经离开,回到程序开始执行处*/
        calculate_total_price();
        while(1)
        {
                adc_data = read_adc_data();
                if(adc_data != 0)
                {
                        display();
                }
                else
                {
                        uchar i = 0;
                        for(i = 0 ; i<4 ; i++)
                        {
                                temp_data[i] = 0;
                        }
                        adc_data = 0;
                         key_value = 0;
                        point_place = 0;
                        wei_shu = 0;
                        equal_sign = 0;
                        interrupt_flag = 0;
                        price = 0;
                        break;
                }
        }
        return 0;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keyboard_int(void) interrupt 0
{
        EA = 0;
        /*清除数据 */
        if(interrupt_flag == 0)
        {
                wei_shu = 0;
                point_place = 0;
        }
        /*读取键盘值*/
        key_value = keyboard_read();
        if(key_value != '=')
        {
                if(wei_shu <4)
                {
                        if(key_value!='.')
                        {
                                temp_data[wei_shu] = key_value;//将价格存入数组temp_data中
                                wei_shu ++;
                                price = price *10 + key_value;
                        }
                        else
                        {
                                point_place = wei_shu; //记录小数点位置
                        }
                }
        }
        else
        {
                equal_sign = 1;
        }
        interrupt_flag = 1;
        P1 = 0xf0;
        EA = 1;
}

网友A(2020-06-23):
没有传感器呀

网友B(2018-05-12):
那个u2是什么啊 看不清

网友C(2017-12-14):
可以,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17-06-09):
代码很简洁,功能很强大,应该是一个实用的电子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