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浇花组合控制程序

楼主(2017-06-08):
自动浇花的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河南理工大学电器开发部单片机应用大赛之自动浇花
//创新组 李~~
//C语言代码如下:
#include<stc12.h>                          //WD代表与温度有关
#include<math.h>                          //SD代表与湿度有关
#include<stdio.h>                          //GZ代表与关照有关
#include<intrins.h>                          //YJ代表与液晶有关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BYTE BUF[8];                          //光照接收数据缓存区
sbit lcdrs=P1^0;                  //数据或者命令选择端
sbit    RW=P1^1;                  //数据读写选择
sbit lcden=P1^2;                  //使能信hao
sbit  led1=P1^4;                //喜阳模式亮
sbit  led2=P1^5;                //喜阴模式亮
sbit   SCL=P2^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6;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DQ=P2^7;                  //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信号线
sbit zhuan=P3^0;                //继电器控制
sbit  beep=P3^1;                //蜂鸣器
sbit  key1=P3^2;                //按键1
sbit  key2=P3^3;                //按键2
sbit  led=P1^7;                        //湿度指示灯

uint data_GZ,data_SD,data_WD,SDH,SDL,GZ,WD,SD;                 //全局变量
uchar wanGZ,qianGZ,baiGZ,shiGZ,geGZ,shiSD,geSD,baiWD,shiWD,geWD;
uchar code num[]={"0123456879"};
uchar code type[]={"XIYINXIYANGWDSDGZ:%'C"};

//液晶,延时及判断模式的函数的声明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
void InitYJ();
void moshi();                                       //液晶初始化
void deal();                                           //判断温度。湿度,光照
void delay_us(uint);                           //延时一微妙
void delay_ms(uint);                           //延时一毫秒

//光照部分有关函数的声明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单个写入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
uint getdata_GZ();                                                        //读取光照的数据
void show_GZ();                                                                //在液晶上显示光照

//湿度部分有关函数的声明
void initADC();                                                           //初始化AD转换
uint getdata_SD();                                                   //读取湿度的数据
void show_SD();                                                           //在液晶上显示湿度

//温度部分有关函数的声明
void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uchar ReadOneChar();                                             //读一位数据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写入数据
void show_WD();                                                          //在液晶上显示温度
uint ReadTemp(void);                                          //读取温度数据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YJ();                                                          //初始化液晶
        while(1)
        {
          moshi();                                                          //模式选择
          show_GZ();                                                  //光照显示
          show_WD();                                                  //温度显示
          show_SD();                                                  //湿度显示
          deal();                                                           //处理函数
        }
}
//液晶的部分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的状态
{
        lcdrs=0;//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 将要写入的命令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_ms(5);//        稍作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
        delay_ms(5);//
        lcden=0;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的状态
{
        lcdrs=1; //         写数据
        P0=date;  //  p0使显示数据总线
        delay_ms(5); //
        lcden=1;  //
        delay_ms(5); //
        lcden=0;  //

}
void InitYJ()         //初始化的状态
{  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自动加1
   write_com(0x01);//清除所有
   write_com(0x80);
}
//光照的部分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_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_us(5);                 //延时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发送应答信号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bit BH1750_RecvACK()                        //接收应答信号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return CY;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BYTE BH1750_RecvByte()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uint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5);
}

uint getdata_GZ()                                           //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初始化BH1750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上电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置高
    delay_ms(6000);              //延时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ata_GZ=BUF[0];
    data_GZ=(data_GZ<<8)+BUF[1];//合成数据
    data_GZ=(uint)data_GZ/1.2;
        return         data_GZ;
}
void show_GZ()                                           //
{        uint i;
        i=getdata_GZ();;
    wanGZ=i/10000;                     //计算数据的万千百十个位
        qianGZ=i%10000/1000;
    baiGZ=i%10000%1000/100;
    shiGZ=i%10000%1000%100/10;
    geGZ=i%10000%1000%100%10;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data(type[15]);
        write_data(type[16]);
        write_data(type[17]);
        write_data(num[wanGZ]);
        write_data(num[qianGZ]);
        write_data(num[baiGZ]);
        write_data(num[shiGZ]);
        write_data(num[geGZ]);

}
//湿度有关的部分
void initADC()                                                   //
{
        P1ASF=0x08;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0x80;
        delay_ms(16);
}
uint getdata_SD()                                         //
{
        initADC();
        ADC_CONTR=0x8b;                                         //代表10001011
        _nop_();                                                 //等待四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10));                //验证是否完成ADC转换
        ADC_CONTR&=~0x10;                                //关闭ADC
        data_SD=ADC_RES;
        data_SD|=ADC_RES;                                                //转化为十进制
        data_SD<<=2;
        data_SD|=ADC_RESL;
        data_SD=((data_SD*460)/1024);
        return data_SD;
}
void show_SD()                                           //
{  uint i,m=0,n;
   for(i=0;i<100;i++)                           //取一百次平均值
   {
      n=getdata_SD();
          m=m+n;
   }
//  i=getdata_SD();
   i=m/100;
   shiSD=i/10;
   geSD=i%1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type[13]);
   write_data(type[14]);
   write_data(type[17]);
   write_data(num[shiSD]);
   write_data(num[geSD]);
   write_data(type[18]);
}

// 温度部分
void Init_DS18B20(void)                                //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us(80);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us(8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us(140);
        x=DQ; delay_us(200);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us(40); //40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
        uchar i=0;
        for (i=8;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us(50); //50
      DQ = 1;
      dat>>=1;
        }
}
uint ReadTemp(void)                        //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emp_value=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_us(10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delay_us(10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_value = b<<8;
        temp_value |= a;
        temp_value=temp_value*0.062;
        data_WD=temp_value;
        return data_WD;
}
void show_WD()                           //
{        uint t;
    t=ReadTemp();
        baiWD=t/100;
        shiWD=t%100/10;
        geWD=t%100%10;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a(type[11]);
        write_data(type[12]);
        write_data(type[17]);
        write_data(num[baiWD]);
        write_data(num[shiWD]);
        write_data(num[geWD]);
        write_data(type[19]);
        write_data(type[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