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08):
想请教大神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7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write_c02 0xa0
#define read_c02 0xa1

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void delay()
{
//delay:5us
;;
}

//i2c:init
void i2c_init()
{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

//delayms:
void delayms(uint xms)
{
uchar x, y;
for(x = xms; x > 0; x--)
   for(y = 110; y > 0; y--);
}

//start:
void start() //启动i2c
{
sda = 1;
scl = 1;
delay();//延时必须大于4.7us,此约为五微秒
sda = 0; //在scl为高电平时,sda一个下降沿为启动信号
delay();
}

//stop:
void stop() //停止i2c
{
sda = 0;
scl = 1;
delay();
sda = 1; //在scl为高电平时,sdasda一个上升沿为停止信号
delay();
}

//ack:
void ack() //应答信号0
{
uchar i = 0; //等待变量
scl = 1;//在scl为高电平期间等待应答
delay();
while((sda == 1) && i < 250)//若为应答0即退出,从机向主机发送应答信号
i++;//等待一段时间
scl = 0; //应答之后将scl拉低
delay();
}

//nack:
void nack() //非应答
{
scl = 1;//在scl为高电平期间,由主机向从机发送一个1,非应答信号
delay();
sda = 1;
scl = 0; //应答之后将scl拉低
delay();
}

//send byte:
void send_byte(uchar date)//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temp;
temp = date; //存入要写入的数据,即要发送到sda上的数据
for(i = 0; i < 8; i++)
{ //发送8位
  temp <<= 1; //to CY 将数据的最高位移入到PSW中的CY位中
  scl = 0;//只有在scl为低电平时,才允许sda上的数据变化
  delay();
  sda = CY; //将CY里的数据发送到sda数据线上
  delay(); //可以延时
  scl = 1; //在scl为高电平时,不允许sda上的数据变化,使数据稳定
  delay();
  scl = 0;//允许sda数据线的数据变化,等待下一个数据的传输
  delay();
}
//wait ack:发送完一个字节数据后要主机要等待从机的应答,第九位
scl = 0;//允许sda变化
delay();
sda = 1;//wait:ack,sda拉高等待应答,当sda=0时,表示从机的应答
delay();
}

//read: byte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j, k;
scl = 0; //读之前先允许sda变化
delay(); //等待数据
for(i = 0; i < 8; i++)
{
  scl = 1; //不允许sda变化
  delay(); //使sda数据稳定后开始读数据
  j = sda; //读出sda上的数据
  k = (k << 1)| j; //将数据通过|运算存入k中
  scl = 0;//允许sda变化等待下一位数据的到来
  delay();
}
//delay();//可不用延时
return k;//返回读出的数据
}

//write:at24c02  在at24c02中的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void write_at24c02(uchar address, uchar date)
{
start(); //启动i2c
send_byte(write_c02);//写入期间地址和写操作
ack(); //从机应答0
send_byte(address); //写入写数据的单元地址
ack(); //ack0
send_byte(date); //在指定地址中写入数据
ack(); //从机应答0
stop();    //停止i2c
}

//read: at24c02   在at24c02的指定地址中读出写入的数据
uchar read_at24c02(address)
{
uchar dat;//用来存储读出的数据
start(); //启动i2c
send_byte(write_c02); //写入at24c02器件地址和写操作
ack(); //从机应答0
send_byte(address); //写入要读取AT24C02的数据的单元地址
ack(); //从机应答0
start();  //再次启动i2c
send_byte(read_c02); //写入AT24C02器件地址和读操作
ack();//从机应答‘0’
dat = read_byte();//读出指定地址中的数据
nack(); //主机发出非应答‘1’
stop();  //停止i2c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数据
}

//main:
void main()
{
uchar i;
i2c_init();
start();
while(1)
{
  for(i = 0x00; i < 0xff; i++)
  {
   write_at24c02(10, i);
   delayms(10);//需等待十毫秒
   P1 = read_at24c02(10);//1010 1010
   delayms(2000);
  }
}
}

网友A:
软件模拟I2C通信,与AT24C02连接,读写数据。

网友B:
这个程序,就是对24C02进行读写,并显示读出的内容。
前面的子函数,都是IIC(读用I方C,即I平方的意思)通讯的,如:初始化IIC,IIC开始、停止,应答,读写等。
主函数内容:
(1)先初始化IIC
(2)然后循环进行对24C02位地址10的写和读,读出的值在P1口显示(可能是数码管)。
程序每次只写读一位(不要被i变量从0x00到0xff骗了),因为24C02是位存贮的。

网友C:
你不知道是什么程序,怎么会用到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