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心率脉搏计设计源代码和Proteus仿真

楼主:
给大伙分享一个测试成功的基于51单片机的心率脉搏计仿真及源程序

心率计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到附件中下载):

资料压缩包: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K =P1^7;

sbit lcdrs=P2^7;
sbit lcdrw=P2^6 ;
sbit lcden=P2^5 ;

unsigned char num=0,timecount=0,displayOK=0,rate=0;
unsigned int time[6]={0};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void main()
{
        init_1602();
        TCON=0x01;//设置外部中断0
                EX0=1;
                TMOD=0x01;//定时器0初始化
                TH0=(65536-50650)/256;//实测每50ms中断的定时值
                TL0=(65536-50650)%256;
                ET0=1;//开定时器中断
                //显示基本文字
                write_string(1,0,"   Heart Rate   ");
                write_string(2,0,"        /min    ");
                TR0=0;//定时器停止
                EA=1;//开总中断
           while(1)
           {

                   if(displayOK==1)
                   {
                        rate=60000/(time[1]/5+time[2]/5+time[3]/5+time[4]/5+time[5]/5);
                        write_sfm3_18B20(2,5,rate);

                      }
                        else
                        {
                                     write_string(2,5,"   ");
                        }
                   delay_1ms(300);

        }
}

void ex0() interrupt 0
{
                EX0=0;//暂时关外部中断
                if(timecount<8)   //当连续两次检测时间间隔小于8*50ms=400ms不处理
                {
                                TR0=1;//开定时器
                }
                else
                {
                                time[num]=timecount*50+TH0*0.256+TL0/1000;//算出间隔时间
                                TL0=(65536-50650)%256;//重新设置定时器
                                TH0=(65536-50650)/256;
                                timecount=0;//50ms计数清零
                                num++;
                                if(num==6)//记录到超过等于6次时间
                                {
                                                num=1;//计数从1开始
                                                displayOK=1;    //测得5次开始显示
                                }

                }
                EX0=1;
}
void et0() interrupt 1
{
                TL0=(65536-50650)%256;
                TH0=(65536-50650)/256;
……………………

网友A(2018-11-22):
正在做课程设计,刚好可以参考一下,很有用!!

网友B(2019-06-19):
能发QQ么,3477718466

网友C(2020-03-24):
你好,请问下为啥仿真没有显示脉搏值啊?

网友C:
你好,请问下为啥仿真里面没有显示脉搏值啊?

网友C:
为啥放我评论出来也不回复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放我评论出来也不回复下?

仿真好像不能出脉搏,只能做单片机的IO口检测脉冲信号,用个方波信号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