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连接A6GSM模块,实现发送短信程序

楼主(2017-06-08):
用51单片机连接A6GSM模块,实现发送短信程序,我自己改的程序,目前可以注册成功,但是还是实现不了按键发送短信的功能,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程序,是哪里出问题了,程序运行了,SIM卡注册成功了,别人打我电话可以打通,但是就是按键发送短信没反应,快要答辩了,还没做出来,跪求大神,帮我指点指点,必当重谢通过发送AT指令实现发送短信功能
AT 指令 详解:
1:AT+CMGF=1 //配置短信方式为 TEXT 模式
2:AT+CSCS="GSM" //设置 TE 输入字符集格式为“GSM”格式
3: AT+CMGS="13542891751" //发送短消息到指定号码
发送该指令后会出现 “>”字符, 开始输入字符串, 在字符最后加上“→”,表示结束
输入. “→”这个字符的十六进制是 0x1A.一般上位机输出不

GSM的使用手册

我改的程序

网友A(2017-09-17):
问题可能出在A6和单片机通信时的波特率不一致。单片机一般是设置成9600,A6默认是115200,如果把单片机波特率调成115200是可以通信的。但若单片机用的晶振是11M的,不好调成115200(我试过好多次,失败)。我是用电脑串口先连接A6用AT+IPR=9600将其波特率调成9600,再将单片机串口与A6相连(热插拨),中途A6不能掉电(因为A6好像不能保存设置,单片机倒是可以重启),这样单片机是可以与A6通信的。你在片机上编个根据短消息内容响应不同led灯的程序检测下就可以验证上述方法的。以上亲测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