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简单的振动测量仪

楼主(2017-06-08):
用MPU6050模块能不能设计一个简易的振动测量仪?具体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可以那么设计。
第一:在网上找资料,甚至找到程序。这样,就可以读出器件的测量数据。
第二:理解器件测量数据的意义。即怎样理解那些数据与振动的关系。
第三:形成电路。这个好办——单片机最小系统+器件+控制外围设备+电源+……
我用过这个器件,主要是读出测量数据,可惜的是没能形成作品,原本想做一个自平衡小车的。
经验提醒:那个测量的数据,可不是本时想像的结果!!!
我找到的一些资料,共享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那么设计。
第一:在网上找资料,甚至找到程序。这样,就可以读出器件的测量数据。
第二:理解器件测 ...

谢谢你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B(2020-05-09):
请问楼主的振动测量仪设计出来了吗?

网友C:
MPU6050应该足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