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调稳压电源,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6-08):
LM317的功能我就不多说了,需要的百度,那里更专业,通过调节RV2的阻值来改变Vo口的输出电压,滤波电路可以自己加上去,这里为了方便明了就不加了,请忽略D8和R2的电气规则,之前是做其他的,没改到就截下来了。有做得不好或者技术上的不规范的话可以提出来,一起交流学习,谢谢51黑的大家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网友A:
317连接电路错!
LM317/337有二个特点:一是输出端与Adj端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带隙基准电压UREF =1.25V;二是IADJ 50μA。因此按图5-15,输出电压:
UO=I1R1+(I1+IADJ)RpI1(R1+Rp)=(R1+Rp)UREF/R1=(1+Rp/R1)UREF
上式表明,输出电压UO与取决于RPR1的比值,调节RP即能调节输出电压UO

注意,R1、RP取值均有技术要求,不是你这种电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5215-3)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
楼上正解,最好加3DD15扩流,不然电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