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这个稳压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6-08):
RT 原理是什么?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原理图

原理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A:
这就是两个并联的电容器,有滤波作用。 如果是PWM输出,你也可以理解为稳压吧,起到求平均值的作用。10uF对低频信号起作用,0.1uF 对高频信号起作用。

网友B:
应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C: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稳压电路。利用了电容器的充放电特性。
当电压稍微增大时,电源会对电容器充电,这个充电是要时间的(虽然在眼睛看来是极短的,但对电路来说,时间就足够长了,电容越大,时间越长),所以输出的电压就会在一段时间内平滑升高,而不是突然升高;
当电压稍微减小时,电容器会放电凡客个过程也有时间,输出电压就会平滑下降。
如果电压波动很快,那么,输出的电压就几乎没有波动或波动很小。
这就是它稳压的原理。
但这个稳压电路,不能控制大范围的电压波动,也不能影响长时间的电压升降,胜在元件少,电路简单,成本低。对要求不是特别高的电源,稳压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D:
严格说起来这个仅仅是滤波电路,不能称为“稳压电路”。并不能改变或稳定输入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E(2019-07-02):
第一张图片中没有看到RT,第二张图片的贴片电容,容量是10UF,RT的代号一般代表热敏电阻的。

网友F:
对!只能说是滤波作用!不能是稳压!

网友G:
楼主是哪里学来的稳压电路?
让我也长长见识!

网友F:
所谓稳压电路一定要保证在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电压保持恒定!这个电路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不是稳压电路

网友H:
当电压不足支撑,电容将放电,稳定电路电压,起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I:
这个是主要是滤波作用 严格意义上面不能算稳压

网友J:
这就是整流后级的滤波电路而已
C1,有一定的电感量,对滤除高频没有多大的作用
C1,你非得说他是稳压电容也是可以的,毕竟是他把比较波动的电压变得更平滑,比较稳定。
C2,是滤除高频信号的

网友K:
滤波作用

网友L:
主要是滤波,其次也有稳压的作用

网友M:
这应该是滤波电路。

网友N:
10u电容类似于水池子,缓冲电源电压突变对设备的冲击损坏,0.1u是滤除高频杂波的

网友O:
大电容和小电容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