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波特率的单片机串行通信,proteus仿真就是不成功

楼主:
新手求助,想试验100波特率的串行通信,proteus仿真就是不成功,请指教
程序或者初值不对都请纠正出来,感谢感谢!!

程序如下:串行方式1,定时器1定时器方式1

/*************************************************************************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改1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10;  //16位定时计数器,定时器1工作方式1
PCON = 0x00;  //电源控制寄存器
SCON = 0x40;  //串口寄存器,串口工作方式1
TH1 = (65536-10000)/256;
TL1 = (65536-10000)%256;
EA = 1;
ET1 = 1;
TR1 = 1;
}
/*********
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定时器T1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36-10000)%256; //重装计数器;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BUF=0X04;
                  while(!TI);
                  TI=0;

              }
}

网友A(2017-06-12):
串行通信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