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塔自动送水工程 带单片机源码 实物

楼主(2017-06-09):
固态继电器需要接在 接触器 上控制,否则水泵功率太大会烧坏继电器。

电路板的实物图:

单片机源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3=P2^1;                                         //浇地(一直开)
//sbit key3=P3^6;                                         //浇地(一直开)
sbit key2=P3^7;                                               //自动检测,定时送水
//sbit key2=P3^5;                                               //自动检测,定时送水
sbit zd=P3^2;                                          //        外部中断(水满保护)

sbit jdq=P1^5;                                    //固态继电器
//sbit jdq=P1^0;                                    //固态继电器

sbit key1=P2^5;                                         //LED灯 开关
//sbit key1=P3^1;                                         //LED灯 开关
sbit hm=P0^5;                                         //蜂鸣器
//sbit hm=P2^0;                                         //蜂鸣器
sbit led=P0^7;                                         // LED灯
//sbit led=P1^3;                                         // LED灯
sbit ir=P3^3;                                         //遥控接收        (控制LED灯)

uint num,numt0 ;                                                //全局变量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jias()
{
        if(num==6000)                                //设置浇菜后进中断  延时时间 5 分钟,防止管道还没接回水塔的水路(浇地、水塔二选一接)
        {
                num=0;
                jdq=0;
                hm=1;
                delayms(200);
                hm=0;
                TR0=0;
        }
        if(numt0==3600)                                //设置延时时间 3 分钟
        {
                numt0=0;
             jdq=0;
                hm=0;
                TR0=1;                                        //设置满缸后延时5分钟等待下一次
                   TR1=0;

        }
}

void di()
{
        hm=1;
        delayms(1000);
        hm=0;
        delayms(1000);
}

/*****独立按键检测 *****/

void keyscan()
{

                 /***按键控制 电灯亮灭***/
        if(key1==0)                                        //按键“1”按下
        {                                                        //去抖延时
                delayms(10);                        //再次检测按键“1” 按下
                if(key1==0)
                {
                                led=~led;                          // LED灯亮灭 (每按一次取反)
                                while(!key1);                   //等待 开关松开

                }

        }

           /***一直开继电器(浇菜使用)***/

                        if(key2==0)                          //检测按键“2”
                         {
                                delayms(10);
                                if(key2==0)
                        {
                                        jdq=1;                         //        开继电器
                                   // delayms(100);                                  解决有时不闭合,轰鸣器响,中断 1 工作,(这里加延时改善---造成继电器不闭合,待分析原因)
                                        di();
                                        while(!key2);         //等待 开关松开
                                        delayms(10);
                                        while(!key2);         //等待 开关松开
                                        jdq=0;                  //        关闭继电器
                                        TR0=1;                                 //        启动定时器 0
                                }
                        }

    /***自动检测水位控制上水,开定时器到达时间,默认水满停电***/

                if(TR0==0)
                {
                        if(key3==0)                               //检测按键“3”
                         {
                                delayms(10);
                                if(key3==0)
                                {
                                    jdq=1;                                //        开继电器
                                        TR1=1;                                //        启动定时器 1
                                        hm=1;
            //        while(!key3);        这里如果检测松手,如果没抽水,key2开关一直没松开,就一直等待松手,程序就死在这里
                                }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  开总中断
           EX0=1;                                           //  开外中断 0
        ET0=1;                                           //  开定时器 0
        ET1=1;                                           //  开定时器 1

        TR0=0;
        TR1=0;
        jdq=0;
        hm=0;
        led=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jias();

        }
}

/**** 检测水漫过水箱 外部中断子函数 ****/
void exter1() interrupt 0
{
        jdq=0;
        TR0=0;
        TR1=0;
        while(zd==0)
        {
                hm=1;
                delayms(1000);
                hm=0;
                delayms(90000);
        }
}

……………………

网友A:
LZ,古董级接触器和电线很多年没见到了,没个完整的电路图人家不好入手啊!